求助:台达MINI电源故障

楼主(2003-11-18):
一台达MINI0.75KW变频器无显示,原因是过电压把压敏电阻烧毁,而开关管.电源芯片(UC2842)没有坏,UC2842第6脚有波形输出,第7脚有12V电压但波动。低压部分没有短路。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电源芯片(UC2842)不一定是好的!启动电阻是否断了?

楼主:
UC2842已经换过,启动电阻是好的。

网友A:
检查是否还有某个地方短路。

楼主:
因该没有

网友A:
有没有振荡声?

楼主:
有振荡,低压输出比正常低的多且有波动。

网友B:
换一下电容试一下

楼主:
所有的电容都换了。

楼主:
所有的电解电容都换了。

网友C:
首先判斷DU2工作是否正常. 1.在DU2的5(+)6(-)腳加+17V的直流電,看3腳有無48KHZ或24KHZ的近似方波輸出,有-震蕩電路正常,無-DU2上的AU1,AD5很容易死掉DC4容易擊穿.1,2腳短路時無頻率輸出. 2,在不加IGBT的情況下加直流電(電容處)看有無+5V輸出7(+5)8(GND)SH是底,是高,是沒有? 查吧---DD2,DQ1,DR2A,DR2B,D46,DU1,DD13. 3.還是沒找到? TD1變壓器了,要不嘗試一下斷路法:把+_15V,Vbus電壓全斷開,再找+5v電路,因為+5v不正常,+_15v,vbus等其他電壓就別想了.單片機不工作你還想讓它顯示嗎? 4.和我聊聊吧,我會給你更詳細的答案,資料. 聲明,我不是JS是某公司的工程師.

网友D(2006-11-27):
2842能用3844(或2844)代吗?

网友E(2007-01-02):
两颗200k的电阻有没有断?给电源芯片(UC2842)供电的

网友F(2009-03-28):
请问 DU1是什么I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