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请教:S7315如何连接编程器

楼主(2003-11-18):
我第一次用西门子的PLC。我不知道如何将计算机的串口和S7-315的MPI口连接起来。我有PC适配器,物理上我已可以连接计算机的串口和S7的MPI口,但我没连上机。我想是我的计算机串口没有设置,我在STEP7上没找着设置串口的地方。哪位能告诉我如何在STEP7中设置串口参数以实现使用MPI接口编程我将不胜感激。

网友A:
你打开电脑上的“控制面版”,切换到经典视图,你会见到所有的 通信设置都在那里。你选好MPI然后好速率应该就能通信上了

楼主:
首先谢谢.控制面板上怎么会有mpi的口设置?好,我明天看看。 另外,为什么帮助我的人这么少,我的问题太简单吗?你们用西门子是如何连接计算机作编程器的?如何设置口的参数的?

网友B:
你用了适配器吗?

楼主:
有适配器,物理连接没有错。

网友C:
如果你第一次连机,打开manager-options-set PG/PG interface界面,打开PC Adapter(MPI)的属性,查看一下各项,但一般不要改动,然后确定一下。就应该可以联机了。

网友C:
对了,忘了告诉你,在适配器上的速率和MPI的速率要一致,一般是19200.

楼主:
谢谢各位。用在控制面板中设置吗?MPI地址(PG侧)用设置吗?设置完了,用哪个菜单联机? 谢谢

网友D:
随便你,先downlaod,再on-line

网友A:
先downlaod,找到你要监控的程序后点监控键(眼镜)

楼主:
谢谢各位! 为什么下载修改的程序(仅仅一行)这么慢,我用19。2K。有快的办法吗? 我如何在一个NETWORK中写多行程序,我现在只能写一行,显然我用的不对。 在硬件配置中如何增加一个扩展机架,我用IM360和IM361。

网友A:
你到WWW。AD。SIEMENS。COM。CN去下一个V5。1的使用手册看看吧,里面说的很清楚

楼主:
为什么AI/AO模块的SF灯亮,而DI/DO的SF灯不亮(我的端子没接线)。 扩展机架(IM361)如何能知道通讯正常,有指示灯吗? 如何知道I/O模块已被CPU识别,I/O模块指示灯有何反映?

网友A:
你的组态对吗?你打开它对一下你的模块型号。 IM361通讯正常时亮绿灯的。

楼主:
是一个绿的5V灯?

网友E:
为什么AI/AO模块的SF灯亮,而DI/DO的SF灯不亮(我的端子没接线)。 模拟量电源接线就不会出现了DI/DO有SF? 将西门子的相关资料看一遍,这些都不是大问题了

楼主:
风云1#,一大幅度,david1980,王明华:谢谢! 第一次用西门子,项目又太急,看书的时间都没有,中文书翻译水平有的太差,看不懂。只好在这里请教大家了。 di/do没有sf,明天接上端子就好试了。

网友F:
大部分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