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压输出不稳定

楼主(2003-11-18):
公司有一台安川的616G5系列的0.75KW的变频器。现在问题是输出电压不稳定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变频输出电压是非正弦波,用万用表所测值误差很大,不知你是如何判定输出电压不稳的.对一般VVVF型变频器,输出电压是随运行频率变化,倘若频率指令信号不稳定或受干扰,都会使电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