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LG PLC软件问题请教

楼主(2003-11-19):
请教各位高手,在使用LG PLC软件LG(KGL-WIN)软件时经常出现以下问题: “0x77fcb892”指令引用的“0x00000000”内存。该内存不能为“written”要终止程序,请单击“确定” 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
没人肯指点吗?

网友A:
这个估计是和哪个软件相冲突,我用的时候就是这样,当时好像是和金山词霸软件冲突

网友B:
删了重装,看行否

网友C:
是你计算机系统的问题,KGL-WIN软件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你说的对。但应如何解决呢?

网友D:
我原来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大概是你现场调试的时候带电插拔的原因:你试着在KGL-WIN里面新建一个文档,然后再打开你想要的文档,估计就可以了吧。

网友:
去LG的网站下载版本高的

网友E(2005-07-01):
网上有3.6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