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求助:IC读卡器485转232应用的新手问题

楼主(2003-11-19):
我是学计算机应用的学生。对于这里的东西几乎一窍不通。希望各位帮帮忙。很急的!但关键是想学到东西。 我手上有一个IC读卡器,按照说明书只有4颗线,分别是VCC,GND和485+,485-。还有一个485和232的转接口。我已经按照网上的很多接线方法做了尝试,但都失败了。请问各位究竟需要怎样进行接线(转接口是最常见的那种,常见得连说明书都没有)。接口技术目前我还没学,能不能直接告诉我读卡器上的4条线到底应该接转接口485端的哪几个引脚,需不需要短接? 另外我是用DELPHI做程序,也是第一次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或者在那里能够找到相关资料。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485+当然是接485端口的data+(2脚),-接data-(1脚),GND接485的5脚。这样应该行了

楼主:
不是可以就用电脑供电的吗? 那 VCC接哪个脚?

网友A:
你要看IC读卡器的说明书,它要求VCC多少伏供电电压呢?电脑的232串口本来就有输出驱动电压的,你可以查一下相关资料:http://www.metersnet.com/yingyong/ying4.htm

网友B:
你可以找一个不用外接电源的RS232-RS485的信号转换器,这样你只要接上线就可以通了,如果距离超过100米,那还是用有源的比较好.最好带光隔.你可以到www.rs232.net.cn去看看.

网友C:
你应该查一下,你的485是不是自动流控制的,如果不是的话,只用DATA+,DATA- 两脚是不够的,需要用软件配合它的发送和接收过程!

网友D:
PC == COM1 == RS-232 Cable == 7520 == RS-485 Network == 485 device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20_c.htm 7520.Data+ 接 Device.Data+ 7520.Data- 接 Device.Data- 另准备一个 power supply, 电压需求请看 device 的规格书. Power.V+ 接 Device.VCC Power.GND 接 Device.GND

楼主:
我是搞编程的。让我写什么控制命令还可以。 可是我想直接把四条线都接到转换器的485端,请问可行吗?电压是不是不对? 我用的是DELPHI编控制程序,属于初学阶段。另外属于一硬件白痴,如果要外接电源的话我手边没有材料,有没有什么简便的方法? 如果真的需要电源,请问怎么做。

网友A:
不对,你还没明白?你应该把IC读卡器的485+、-两脚接到转换接口的485端口的+、-脚,转换接口的232端口连接电脑的232串口。另可以找一个开关电源之类的东西给IC读卡器供电,也就是VCC,GND。或者你也可以不用它提供的转换接口,直接用GaryLin建议的7520模块。

网友D:
不同的设备有不同的电压需求, 有些只要 5v, 有得可能要 30v 或更大. 您必须先弄清楚规格, 否则乱接电压时, 可能无法推动设备, 也可能烧毁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