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

楼主(2003-11-19):
我现在做一个课题,三维机械手,三个自由度 那位先生有这方面的资料发给我,不胜感激! 此 致

网友A:
AP机器人   Delta Tau的硬件配置:PMAC8轴卡,40MHz   这是一个专门制造机器人的公司。这些机器人用于码堆货物、输送晶片、传递材料、机床上下料(PC板刻纹切割)、输送零件等。   关节动臂的特征:   两个或更多的伺服动力轴:标准组件允许有第三个基准轴——旋转轴;刚性&精密外摆线减速器;一个独特的连续速度机构,在水平位保持拾取头;动臂最大速度对应电机3000rpm的转速,每秒120°。   型号为AP60-4085,其中60表示以磅为单位的最大负载,40表示以英寸为单位的X行程;85表示以英寸为单位的Y轴行程。按比例设计不同尺寸的关节动臂,有效载荷范围从5-300磅。   柔性设计   驱动:Custom电机公司生产的无刷伺服电机,NEMA 42。   放大器:Advanced运动控制公司生成的110V,AC PWM伺服放大器。   控制器:Delta Tau的PMAC,可同时控制8轴完成复杂的运动。      40MHz的CPU飞快地进行运动学逆解计算,极大地简化了编程中繁琐的工作。 以上资料来自http://www.emotioncon.com/ying_4.asp,欢迎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