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ct的几个常见问题

楼主(2003-11-19):
1.Citect的主要特点能用简短的几句话概括吗? 答:Citect是采用Client/Server结构的模块化的32位的HMI工业平台 2.Citect 支持的是1:1冗余,还是1:n冗余 答:1:n冗余 3.Citect是一个编译系统,还是一个解释系统 答:Citect是一个编译系统 4.Citect的驱动程序是如何封装的? 答:Citect的驱动程序是采用DLL(Dynamic Link Library)来封装 5.Citect对世界上的一些著名厂商的控制器,PLC,DCS等的支持情况如何? 答:Citect免费提供了全世界几乎所有的著名控制器的驱动程序

网友A(2004-11-12):
Citect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网友B:
我在CITECT上未找到日本山武公司的SDC31的通讯协议,请问上面的这位老师能否帮忙给找一下,我的电话023-68219400 找洪伟,谢谢

网友C(2005-07-25):
文向阳: 我对Citect的1:n的原理不太理解,比如下位是一个PLC, 上位是6台安装有Citect软件的计算机,6台计算机都添加IO服务,报警服务,趋势服务等,这样设置是你说的1:n冗余吗? 或者这几种服务分散安装在6台计算机上,这样算1:n冗余吗? 如果这样算1:n冗余,那很明显该系统过程数据库不是唯一的!!是不利于系统维护的! 能详细介绍一下Citect的1:n 冗余机理吗?

网友D(2006-03-07):
下位是一个PLC, 上位是6台安装有Citect软件的计算机,那么只有两台PC作为服务器,IO服务,报警服务,趋势服务的服务器都只能是两台.这两台PC上的文件是完全相同的.

网友E:
求助:最近在写一个通讯接口的程序,通过VC将实时数据发送到CITECT SCADA中进行监控,要用CTAPI,由于对CTAPI不太熟悉,目前的程序有问题,主要用的是ctTagWrite函数,通讯进行一段时间后就会中断,希望各位专家给与指导,谢谢!
   我的信箱zhengjr@sac-china.com

网友F:
初次接触,这个东西很麻烦,而且网络资源也很有限。有限的同行,互相交流QQ23742326,白天在线

网友G(2006-04-16):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ctTagWrite Lib "ctapi.dll" (ByVal hCTAPI As Long, _
                ByVal sTag As String, _
                ByVal sValue As String) As Long

网友H:
怎么将API函数导入citect中
谢谢

网友I:
时间太久了.怎么没见回音呢?

网友J(2006-07-20):
Citect的驱动程序是采用DLL(Dynamic Link Library)来封装,如何封装?

网友F:
工控
www.crazyyin.blog.sohu.com

网友K:
To水中子:
“下位是一个PLC, 上位是6台安装有Citect软件的计算机,那么只有两台PC作为服务器,IO服务,报警服务,趋势服务的服务器都只能是两台.这两台PC上的文件是完全相同的.”
请问只能是两台PC机,怎么说是1:n冗余呢?这应该是1:1才对。

网友K(2006-10-20):
[b]请问:IO服务器怎么配置,两台IO怎么实现互备?
还有服务器和客户机的操作系统和软件是否相同?
谁有Citect的网络配置手册?请给我发一份:hybapple@126.com谢谢!

网友L(2007-11-17):
有Citect OPC SERVER吗?

网友M:
有1个免费的OPC server和10个免费OPC client

网友N:
准确的说是CitectSCADA的OPC SERVER提供10个免费的OPC CLIENT连接,再多就需要付费了.

网友O(2008-01-03):
请各位高手指点:
我们从外国买的设备当中,上位机用的是CTC工控机,装的是Citect,程序没有备份,由于硬盘故障,现在不能正常启动,想换块硬盘安装在CTC机上,重新安装CITECT软件,可运行Citect Runtime中的地址及用户密码如何知道,是否是唯一的,用的是WIN95操作系统。

网友M:
楼上的,贵公司的系统实在比较老,估计是3.4版本的,没有备份困难较大,因为现在系统是7.0版本的,不能直接升级,要重新做

网友P:
WIN95下安装CITECT如何进行通讯设置

网友Q:
我公司是CITECT华东地区总代理
如果需要请联系
上海泷得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邵帅
电话:15921430295
E-mai:shaoshuai@dracoo.com

网友R(2008-03-20):
我有一台CTC工控机现在不能和PLC通讯哪位知道是什么问题
联系电话:13636691387     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