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微型打印机和西门子S7-200之间的通讯!

楼主(2003-11-19):
我想让微型打印机打印PLC里面的数据,问题怎么实现微型打印机和西门子S7-200之间的通讯!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设置很简单 ld sm0.1 movb +9,smb30 movb +1,vb100 movb 16#41,vb101 ld i0.1 eu xmt vb100,0 mend 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查阅200的编程资料,上面有参考程序.

网友B:
沧海剑你好:难道不用考虑通讯问题吗?如果通讯都不行,你的程序有用吗? 我认为先建立通讯!

网友C:
用自由口通讯协议,程序可以参考沧海剑的,不过你首先要知道打印机的通讯协议,打印机的说明书里应该会有

网友A:
当然,一切都在建立在硬件能够通讯的基础上的,首先你的打印机要支持自由口通讯,如果不支持,当然不ok。

楼主:
微型打印机支持自由口通讯!但不知道除了用到以上程序以外,还有什么技术要点?? 请教了!

楼主:
沧海剑!请你留个联系方式给好好吗?再把你的QQ告诉可以吗!谢谢了

网友A:
我的QQ:17303095

网友D(2010-01-06):
我想让微型打印机打印PLC里面的数据。欧姆龙CPM1A和微型打印机如何通讯程序怎样写。谢谢各位大哥大姐!

网友E(2011-08-09):
xcdvvvv东莞方法和工具

网友F:
        不用通讯口,不用通讯协议,用普通的I/O口,再配合硬件电路,直接对PLC编程也可实现微打功能,这种方法我已用了十年了,详细介绍请见“自制的PLC外围组件及应用 ”一文,那里有较详细说明。

网友G(2018-06-25):
专业提供打印机、微型打印机、PLC配套打印机产品,多种接口、电压可选,打印机接口有:并口、RS232/TTL/RS485/USB,标准5V供电,可选12-24V直接给打印机供电使用,用于生物制药灭菌设备实时打印记录,电子天平称重计量记录打印,需要的联系:QQ:81617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