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弯曲机的控制系统选型

楼主(2003-11-19):
各位高手请了,小弟现有一个难题请各位帮助:我想做一台数控弯曲机,主要是用来弯曲薄钢带的。就是将AUTOCAD产生的图形调入到相应的加工软件里,控制机器将薄钢带弯曲成CAD图形的相应形状。机器分两个轴,一个轴负责钢带的水平进给,另外一个轴的结构是两个同心圆,内圆固定,中心开槽可以通过钢带,外圆环也开槽,但角度更大,由伺服电机通过减速机带动外圆环来回摆动来将钢带弯曲成相应的形状。弯曲角度靠外圆环的摆动幅度来控制。原有样机,其配置是两轴伺服电机及控制器是日本神钢SHINKO的交流伺服系统,0.2KW,1500RPM,13.0kgf-cm。减速机为SKK的0.4KW,减速比1:100。请问现在国内有无性能差不多的配置。价钱多少。另外,控制卡什么牌号的比较好,控制两轴的,价钱如何。请各位多多指教。小弟这里先行谢过了。这是本人的信箱:lgdelux@163.com.

网友A:
减速机你配我APEX的好啦,肯定比你原有样机的那个棒,两万小时寿命,100比控制在8弧分内,最精密可达3弧分,优点多多,可替代贝赛德的GEARBOX,价格以有它的一半喽,请多多考虑喽。

网友B:
控制器建议采用TP320系列控制器,采用TFT真彩触摸界面(有5.7\10.4\12\15等多种尺寸),基于WINDOWS98的人机对话,免费赠送灵活的编程软件。本机控制输出卡可控制数字、模拟量、伺服等多种控制卡,各卡件可自由组合。可多达32轴的控制功能。工业级的外形设计。在仿削、量测及弯曲上有大量的应用实例。 我的电话:021-54902218-855 13564718284

楼主:
我要的减速机是卧式双轴齿轮减速机。你那有吗?告诉我型号及价格。原来的样机是日本SKK精机的减速机。另外好象没看到有1500RPM的额定转速的小伺服电机,都是3000RPM的。如果转速低,扭距是不是达不到13.0kgf-cm?请教各位。国内少见神钢的电机。

网友C:
lgdelux: 你好,我可以提供详细的资料给你,我现在广州一家公司,也是设计CNC数控方面的机床的,你可以电话给我: 020-82937419转80 或是电邮件: MAILS@SOHU.COM

楼主:
请告诉我型号及价格,货期,详细资料。谢谢。

网友B:
lgdelux: 我们有工程实例, 用AUTOCAD直接控制三轴伺服动作. 有机会来深圳看我们工程实例. 陈生 0755-22065309 A51668@163.NET

网友D:
用松下伺服,配neugart的减速器,价位比较好 电话联系:021-63577505

网友E:
我们是德国博世力士乐(Rexroth Bosch group)公司,数控弯曲机我们已为很多客户成套提供(伺服系统、减速器),是我们拿手的技术,有兴趣和我联系, email:j.tian_dl@boschrexroth.com.cn

网友F(2005-11-10):
不知道搂主在哪?儒在北京可以面谈,像这样的控制系统不难,如果你想把原有的控制系统去掉,我可以帮忙!13601385495

网友G(2006-01-24):
又开始做广告了!

网友H(2006-12-30):
偶作过弯刀机,把模切刀弯成CAD画出的图形模样,当时是用的美国帕克汉尼芬(PARKER)的两轴控制器,伺服系统是用的松下的,性价比相当理想,不妨试试看.

网友I:
我们公司也对此产品有兴趣, 邮箱wenweima@126.com

网友J(2009-07-25):
用液压方法实现应更容易且产品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