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运动控制器

楼主(2003-11-19):
我需要这样的伺服控制卡:控制指令是二进制位置信号(单位为编码器脉冲数)。驱动方式是寄存器式驱动,即我把指令发送到位置指令寄存器就可让输出跟随输入。 我试过几种运动控制卡,包括PMAC,几乎都是ASCII驱动方式,通讯速度太慢,根本不符合随动系统要求。虽然用DPRAM通讯能解决这个问题,控制卡还必须写一个运动程序。试验得到的结果也不理想。控制系统设计没有问题,因为从卡采集后的数据分析的各项指标都以达到要求,但加上工控机后构成一个系统就不太理想。况且我想加上自己的控制算法。 简言之,我能不能把现在的运动控制卡中去掉宏语言及语法分析的那部分,只留核心的那部分,(伺服算法、位置计数及测速)。

网友A:
pmac做数据采集就是有问题,我们曾经用它死过一回,后来还是用研华的通用接口板+自己的全部控制软件才解决了问题。

网友B:
美国GALIL的运动控制卡就可以实现,它的运动命令就可以用二进制的格式输入。 如果你有需要可以与我联系! 你可以把你的要求发到我的信箱。 TEL:010-82253599 E-MAIL:YXF7692@SINA.COM

网友C:
其实如果是做随动控制,我建议你不要用运动控制卡,因为加上你自己的控制算法后,首先是运行速度慢了,当然这个不是主要因素,主要还是通讯速度过慢,如果可以选用专业的运动控制器,例如contrologix或a173就会加强通讯的功能,最高可达8-16mb,而且随动系统里的相关控制算法也已内嵌了一部分,(当然还可以自己写),另外,随动系统里会有些补偿算法,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可以提高性能。有机会可以聊聊。0755-26810293,13823733372

网友D:
PMD运动控制芯片   PMD公司总部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CONCORD。该公司设计制造用于机器人和自动化设备的先进运动控制集成电路。PMD的集成电路用于控制伺服电机,步进电机等,可支持一种或多种输出驱动方式,包括PWM,DAC,脉冲和直进。芯片集用于半导体设备,医疗设备,通用自动化,像机对焦和办公设备等。   PMD(Performance Motion Devies)公司http://www.pmdcorp.com/      Magellan 运动处理器系列      Magellan 运动处理器系列为科学、自控、工业和机器人应用提供高性能芯片级运动控制器件。现有1,2,3和4轴4个控制系列,这些灵活的可编程的器件可以用来控制直流有刷、无刷直流、微步进以及脉冲和方向电机。      Magellan 运动处理器是完整的运动控制器,只需一个外加放大器便可工作。它们由一个主机通过下列方式驱动:8或者16位并行总线,CAN总线2.0B,或者一个异步串口。用户可以选择的姿态控制模式包括S-型,梯形,速度描述和电调整。伺服环路补偿采用全32位位置误差、带速度和加速度前馈的PID、集成限幅和一对双边矩形滤波来对复杂负载做复杂控制。      通过130多条命令,Magellan 运动处理器提供了一个灵活、强大的命令集,以初始化和控制运动应用,监视进行中的性能,以及同步全体机械的行为。通过使用Magellan 运动处理器,PMD的强大的Pro-Motion图形用户界面(GUI)使得绘出或分析系统性能变得容易;同时,C-Motion又能让你使用C/C++开发你自己的应用系统。      Magellan 运动处理器有两个系列的产品可提供,多马达MC58000系列可控制直流有刷、无刷直流、微步进以及脉冲和方向电机,电机类型通过软件以轴为基础来设置。MC55000系列用于输出脉冲和方向信号。Magellan 运动处理器以单片单轴或双片多轴的形式出现,144和100脚的TQFP封装。工作电压 3.3V。      性能参数:   *有1,2,3,4轴   *支持直流有刷、无刷直流、微步进以及脉冲和方向电机   *并行总线,CAN总线2.0B,或者串口通讯形式   *S-型,梯形,速度描述和电调整   *可分别编程的加速和减速值   *速度和位置可在运动中改变   *双环路编码输入   *无刷电机有6步进和正弦控制机制   *高速(5M脉冲/秒)脉冲和方向输出   *带有速度和加速度前馈的高级PID滤波   *可编程的双边矩形滤波器   *增长的积分编码输入(可高至10M/秒)   *SPI DAC输出   *绝对编码和解码的并行输入   *10-bit 20KHz PWM或16-bit DAC电机控制信号输出到放大器   *PLC类型的可编程输入和输出   *8个10-bit 通用模拟输入   *每轴都有双向限制开关,索引输入和本地指示器   *定轴指示器,跟踪窗口和运动错误自动检测   *单片(单轴)和双片(多轴)系列   *144和100脚TQFP封装   *3.3V工作电压      技术指标一览      性能参数      控制轴数   1,2,3,或4轴      速度范围   速度轮廓描述模式:-32768——32767点/每次采样,分辨率:1/65536   其它模式:0——32767点/每次采样,分辨率:1/65536      位置范围   -2147483648——2147483647点      加速度和减速度范围   -32768——32767点/每次采样平方,分辨率:1/65536      急动范围   0——1点/每次采样平方,分辨率:1/4294967196      电调整范围   -32768——32767(负的和正的方向)      运动模式   S-型点到点(速度,加速度,急动和位置)   梯形点到点(速度,加速度,减速度和位置)   速度轮廓(速度,加速度,减速度)   电调整(一个轴的编码用来驱动第二个轴)      滤波模式   可定制的带有速度和加速度前馈的PID,积分限幅,偏置和一对双矩形滤波器      伺服环定时范围   50um——1600ms      最小伺服环定时   50——75us/轴,根据具体轴      位置误差分辨率   32bits      霍尔传感器输入   每轴3个霍尔效应输入(TTL电平信号)      信号传输速率   10KHz      限幅开关   每轴2个,一个可控制运动的任何方向      电机输出模式   PWM: 20KHz时10bit的分辨率   DAC:16位   直接SPI串行DAC:16位   脉冲和方向:输出可达4.98M个脉冲/秒      最大编码率   增量:可达10M点/秒   并行字:可达160M点/秒      并行编码字的长度   16位      位置捕获触发器   每轴2个:索引和本地信号      模拟输入   8路10bit模拟输入      用户定义离散I/O   256路16bit宽用户定义I/O      存储温度   -65-150°C      工作温度   -40-85°C      功耗   650mW(I/O加CP)      额定时钟频率   40MHz      电源电压范围   -0.3——4.6V      工作电压范围   3.0——3.6V      模拟输入   0——3.3V DC      尺寸   CP:20mm SQ, IO:14mm SQ      开发工具      开发包   PMD Magellan 运动处理器开发包是一个集成板和软件包,用来开发应用软件以及测试系统硬件,为了构筑一个完整的通用运动试验/测试平台,只需一个外部放大器。   开发包随用户选定的Magellan 运动处理器而安装好。该包还包括PMD强大的Pro-Motion GUI, 基于Windows的试验和数据捕获程序,以及C-Motion,它可以使运动应用的开发简单化。      性能参数   *PCI总线4轴运动卡   *支持所有Magellan 运动处理器   *包括完整的PDF和ORCAD格式的电路图,以及板上PLD的MAXPLUS II 电路图   *包括C-Motion API, Pro-Motion GUI,C源代码,用来开发嵌入式DOS或者Windows环境下的Magellan 运动处理器应用   *串口,速率可达416K波特率   *板上双口RAM,用于板上跟追和用户定义设置      C-Motion软件   C-Motion是个C源程序库,它提供了一套可方便调用的控制Magellan 运动处理器的子秩序。      性能参数   *轴虚拟化   *到多处理器的通信   *易连接到任何C/C++程序      Pro-Motion GUI   Pro-Motion GUI是复杂的,易于使用的,基于Windows的测试程序,使用在Magellan 运动处理器芯片或板卡上。      性能参数   *Motion示波器以图形方式实时显示处理器参数   *交互式伺服调协   *能存储或调入当前设置   *距离和时间单位转换   *电机参数设置   *轴装置在两点间前后运动   *命令窗口可直接输入文本命令。另外,作为通信监视器反映Pro-Motion发给板卡的所有命令

网友D:
你说的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后来我使用台湾的EPCIO卡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有兴趣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D:
我正在研究PMAC下的磨削数控系统,用PMAC控制直线电机,伺服电机,数据采集,欢迎交流,QQ:6309564

楼主:
谢谢“看上去很丑”“joshua”两位兄弟,也谢谢那位PMD的那位广告商。我看了一下PMD的说明书,它支持二进制指令。不过我还是趋向于研究上面两位仁兄推荐的卡。

楼主:
我查过EPCIO的资料,此卡的功能比较单一,和国内深圳产的固高控制卡功能相似,不能用来作随动控制。 利用PLC controllogix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只是不知道controllogix有没有能与增量式编码器相连接的端子。里面是自带解码装置,还是得自己写程序?最重要的问题它与PC如何通讯。串口通讯不予考虑,速度太慢。我用PMAC卡(目前是ISA卡)做实验,用DPRAM通讯(二进制,非ASCII),通讯速度可以达到小于400us。据资料PCI卡可以小于100us,目前还不知道旋转二进制缓冲区的用法,我想利用它来避免运动程序(看过资料,但没做实验)。如有会的同仁,请与我多多交流。谢谢。010-82357951-525。

网友D:
我们采用的驱动器提供电流环及速度环,pmac也提供速度及位置环,可是在pmac手册中说如果提供的放大器类型是速度模式放大器,则pmac只提供一个位置环用ix03指向它,不提供速度环(可是怎么不使用速度环呢?如果ix03=ix04,不是提供了速度环吗?)而且手册上说如果放大器是速度模式放大器则速度环的微分不起作用,但我们的微分却起了作用,为何?盼恢复,欢迎交流,我的qq:6309564,谢谢!另外我们还需要A/D板,及双口RAM,请提供资料!

网友E:
我们采用单片机系统替代某公司开发的 WINDOWS 环境下 PC 机 + 运动卡组合,解决了速度不够使运动间歇的问题。

网友D:
接上:难道提供两个速度环?实在不懂,希望能赐教,急

楼主:
PMAC数据采集问题:用PMAC卡进行数据采集时应注意合理使用DPRAM,如果使用不当,可能造成死机,因为PMAC留给用户使用的那部分不多,大部分已经使用,如果你将你使用的数据写到与伺服紧密相关的那部分空间内,可能导致控制器工作不正常。

网友D:
元茂兴好像技术支持方面比较差劲,只知道卖卡!

网友F:
请看www.nyquist.com,或许可以

网友D:
希望能建个pmac论坛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D:
另外用pmac卡,双口ram,及数据采集卡能选别家的吗?如菱华,研华的?

网友A:
PMAC作数据采集似乎干扰很难处理。

网友D:
楼上王永青老师:您做过PMAC数据采集的项目吗?希望能交流,我现在想用PMAC+A/D板来做零件的在线测量,现在在列方案,还没具体作,您做过的话希望能交流!把您遇到的问题,解决的方法能告诉我吗?不胜感激!或者交流也好!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别的控制卡在控制伺服电机时,是不是也这样---单编码器反馈方案:采用速度模式放大器的电流环+速度环,采用运动控制卡的速度环(对位置的微分)+位置环,还是只采用控制卡的位置环呢?望赐教!

网友D:
再问一个问题:您在使用pmac控制伺服电机时,用的是速度模式放大器吗?如果是,那您用的是pmac的位置环,还是pmac的位置环+速度环,即用pmac的微分调节了吗?望回复!两个速度环在理论上怎么分析呢?(我们用到微分了,如果不用pmac的微分,系统性能很不好,或者说不用微分的话,将系统调好很难!)

网友G:
可以用研华的PCI-1240呀

网友H(2007-08-03):
请大家帮忙告诉大陆哪里有卖EPCIO控制卡

网友I:
真服了楼上的,4年前的帖子被你翻出来~
好像PMAC微分不是很好,将位移转换成速度后有点滞后,精度也不够,我们现在都是自己做测速板,把光电编码器信号转换成速度信号
元茂兴的技术的确很差,什么都不懂,到最后还不如用户

网友J:
“EPCIO”是谁出的?有何特色,非要找,建议直接上它的制造商网站,查亚太或中国区代理。

to“小虫~~”:如果想寻求PMAC的技术支持,可以考虑苏州钧信(北京钧义志成)。

to“是金子就发光”:你所说的微分是对位置指令的微分吗?若是,属于前馈控制,不是速度环。

网友I:
苏州钧信也代理PMAC吗?

网友J:
是的!据说目前在PMAC产品线的销售量和服务质量都强于元茂兴。

网友K(2009-07-25):
有一种运动控制器提供寄存器监视所有轴的状态, 允许你以LOOP TIME 的精度PLOT多
达16个寄存器(包括输出寄存器)的数据. 你如有具体的控制回路时间, 我可以给出
能/否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