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据采集卡选型!

楼主(2003-11-19):
信号是0-10v,1khz以下的缓变量,但是需要两路信号作相关运算,所以最好可以同步采集,如果不行也要方便自己做采样保持电路,价位在2000左右,请各位推荐,谢谢!

网友A:
选择同步板卡,可以看看凌华的DAQ-2006,4路同步,采样速率250KHz;外加采样保持电路,可以看一下PCI-9118。

网友B:
可以看一下www.szics.com有没有合适的,联系lm1101@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