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不干净,模拟量单端输入会比差分输入干扰大吗?

楼主(2003-11-19):
谢谢! 我想听听大伙的意见

网友A:
这个很难说.模拟量输入干扰确实与接地有很大关系,但是单端输入和差分输入接地方式还与信号源有关. 如果信号源时Floating Ground的,你只要将模拟信号单点接地就可以了,两种输入方式干扰差不多,与地线干不干净没有很大关系(你只用同一个接地点). 如果信号源由自己的Local Ground,差分输入更容易产生Common-Mode干扰.接地不当,差分输入的干扰会更大. 不要以为差分总比单端输入好阿 一点看法,不知道对否?欢迎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