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有关ESD的文章

楼主(2003-11-19):
我急需有关ESD的文章和有关知识,请同僚帮忙. 各家ESD产品的介绍和对EDS的看法. 谢谢!

网友A(2002-06-24):
妹妹:自己写吧!快点儿,再晚来不及了。 姐姐

网友B(2002-10-12):
美国 ICS TRICONEX HONEYWELL FCS 德国 HIMA

网友C(2003-09-19):
HIMA, THE NO.1

网友C(2003-11-14):
HIMA安全控制系统的四重化结构(QMR)技术        简介     德国HIMA公司创建于1908年,是世界著名安全控制系统专业制造商。自1970年HIMA公司生产出世界上第一套TÜV认证的故障安全型控制系统HIMA-Planar-System起,HIMA公司一直处于安全控制领域的最前沿,致力于安全控制系统技术和产品的开发和应用,并在该领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三十多年来HIMA公司生产的安全控制系统已有14,000多套投入使用,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炼油、化工、海上石油平台、长输管线、油气站等行业。HIMA公司生产的安全控制产品满足IEC61508和DIN19250等对安全控制的最高等级要求,并取得TÜV最高等级AK7/SIL4的认证。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HIMA公司的安全控制系统已经发展到了第四代,1998年HIMA公司推出了CPU四重化结构(QMR)的安全控制系统H41q 和H51q,使安全控制技术又有了重大性突破,首次实现了安全控制系统 无故障修复时间限制,该技术是目前世界上安全控制领域中最为先进和可靠的。      1.安全控制系统技术的发展      安全控制系统是专门用于危险场所(如:石油化工装置)联锁和紧急事故停车的控制系统。它和普通工艺过程控制的DCS和PLC的本质区别在于,其功能是在事故和故障状态下(包括装置事故和控制系统本身发生故障时),使装置能够安全停车,并处于安全状态下,从而避免灾难的发生,即避免对装置人员的伤害及对环境的影响等,因而安全控制系统本身必须是故障安全型(Fail to Safe)的,系统的硬件和软件的可靠性都要求很高。在国际安全标准IEC61508中,对安全等级及安全控制系统的要求具有详尽的规定。TÜV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安全控制系统认证机构。      自1970年HIMA公司首先推出TÜV认证的故障安全型安全控制系统HIMA-Planar-System起,安全控制系统已有三十年的发展史。             2.HIMA安全控制系统的发展历史:          1970年 HIMA推出的世界首例经TÜV认证的故障安全型控制系统HIMA-Planar-System投入使用。          1983年 HIMA推出世界首例故障安全型可编程电子控制系统(PES)用于安全控制。     1986年 HIMA推出世界首例经TÜV认证的可编程安全控制系统 H50投入使用,CPU结构型式为双冗余容错完全自诊断型,即1oo2D。     1991年 HIMA推出第二代经TÜV认证PES系统H51和H41系列产品.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其它安全控制系统厂家陆续出现,所采用的技术一般为1oo2D或2oo3表决(TMR)技术,并将该技术沿用至今。     1997年 HIMA推出世界首例经TÜV认证的四重化(QMR)CPU结构的A型系统产品,即2oo4D。     1998年 HIMA推出第三代经TÜV认证PES系统H41q和H51q, 采用四重化(QMR)CPU结构, 即2oo4D。        3.可编程(PES)安全控制系统的CPU结构      目前世界上符合IEC-61508标准并获得TÜV AK6/SIL3等级认证的可编程安全控制系统有以下三种主流CPU结构:     1. 双重冗余容错完全自诊断结构,即1oo2D结构。     2. 三重化表决部分自诊断结构,即2oo3结构 ( TMR )。     3. 四重化冗余容错完全自诊断,即2oo4D结构(QMR)。               以下为三种不同CPU结构的安全控制系统性能比较:          HIMA HIQuard 四重化自诊断 系统结构 2oo4D (QMR)     Honeywell-FSC 双冗余自诊断 系统结构 1oo2D     Triconex 三重化表决 系统结构 2oo3 TMR        4.HIMA的四重化结构(QMR)产品H41q和H51q     H41q和H51q的CPU结构为四重化结构(QMR),系统的中央处理单元共由四个微处理器构成。四个处理器同时工作,每二个微处理安装在一块CPU卡上。中央处理单元共有2块CPU卡,一块CPU卡即构成1oo2D结构。          HIMA安全等级SIL AK6/SIL3 AK6 /SIL3     HIMAAK6故障修复时间限制 无限制     HIMA带电插拨卡件件 能     HIMATÜV认证 有     HIMATÜV认证报告可提供给用户.     开放通信结构RS485 Profibus和以太网OPC          防喘振控制     HIMA公司成功把3C公司RELIANTTM     压缩机控制器集成于系统中,可以接受22AI/6PI/16DI;具有6AO/14DO 功能.可以完成PD/PS或H/PS计算.

网友D:
哥们: HIMA的冬冬我看过,要说no1还差点吧,ESD领域你把GE GMR忘了吧,另外CCC的Reliant如何集成到hima中?大概是外挂吧,它也可以外挂到任意的esd系统中。CCC自己的Vanguard 同时也完全可以实现hima的所有功能。hima的问题是系统更新慢,对大项目来说目前的系统要保证扫描速率油困难,经常要采用多个系统。当然,比fsc要强的多,其实esd领域里fsc是最烂的。完全靠垄断经营,大家完全可以告它。

网友E(2005-10-26):
我觉得:HIMA得线由PLUG一根一根焊出来得,柜内太乱了.其它还不错

网友F:
ESD产品有:CCC、ICS Triplex和Triconex三家为主,产品都不错,看你怎样理解,我们不反对上面的见解!

网友G(2006-04-03):
各位好,请问ESD系统的故障安全在系统的软硬件设计方面以及ESD系统工程的设计方面具体有什么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