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伺服怎样用伺服电机控制

楼主(2003-11-19):
各位好: 请问:怎样实现液压伺服的控制?怎样实现用伺服电机控制液压伺服阀。液压伺服阀的电压-流量的特性是怎样的??求教!!!

网友A:
tcpjin您好,一般是用伺服阀控制伺服电机,构成回路的控制系统通过反馈信号进入伺服放大器,放大器给伺服阀一输入信号从而驱动力矩马达从而实现流量控制,伺服阀的电压和流量一般成正比,不过也要看您是用的是什么阀,有的使用电流作为输入信号,有的则使用电压,而且阀套的上的开口是否为方型(方型呈正比)。你最好把这阀的型号说清楚,我好给您建议!

网友B:
i can answer your questions .may you contact me?

网友C:
用伺服电机控制油泵可构成-伺服变量system. servo valve 的pilot valve control 是由力马达或力矩马达来执行的,the spool of pilot valve 的位移由传感元件检测反馈入伺服放大器构成-闭环控制系统。功率级滑阀阀心的位移由LVDT检测输入伺服放大器构成又-闭环控制系统。

网友C:
液压伺服控制系统分阀控伺服系统和泵控伺服系统,根据所控制的对象是压力,流量,位置以及控制精度,频响来选择是用单环,双环还是三环伺服系统。你欲实现的液压伺服的控制要求是什么,可否具体点。 另外用伺服电机控制液压伺服阀和用液压伺服阀控制伺服电机这两种表述都有点不太贴切,可能你在概念上有点模糊。

网友D(2006-06-23):
老兄 模拟量控制啊!

网友E:
搂主可能是将伺服阀的力矩马达理解为电机了,所以才闹出上面的问题,力矩马达是通过电流控制线圈吸力,从而引起喷嘴挡板位移变化,引起喷嘴压力变化,推动滑阀移动,滑阀移动输出油流,并同时反馈到喷嘴挡板进行新的力平衡,因而输出流量基本与输入电流成正比。
但是作者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这就是电机能否直接驱动伺服阀?实际上这个问题进行了多年的研究,这就是数字伺服阀,数字阀的优点是与计算机接口方便,操作简单,但数字阀有一个问题,即频率响应太低,还有就是断电不能回零,因而许多单位研究过一段时间就退出了。但这一缺点在数字阀直接与缸结合后得到克服,这就是性能十分先进的数字液压缸,它克服了频响和回零的不足,并且将油缸的方向、速度和位置完全数字化了,电机控制的所有资源都得到完全利用,实现了在底层旋转和直线运动的大统一。这是中国人自己创新的成果,已经在一系列重要领域应用成功,表现出了超过传统液压伺服技术的品质,详情可上www.aemetec.com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