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计算器与plc RS232 9-25接线图

楼主(2003-11-19):
求助 计算器与plc RS232 9-25接线图 那位大虾能给我提供一份RS232 9-25 计算器与PLC的接线图 不胜感激 我的E-Mail: qiubo_81@hotmail.com

网友A(2003-09-01):
具体是哪一种PLC的下载电缆?

楼主:
是三菱的a1sjuc24通信组件 上有一个rs422和232的接口,这两个接口同时工作 现在不知道计算器9针232口和该组件上25针232口的接线 请指教

网友B(2003-11-05):
请教众位高手OMRON PLC与计算机RS232口的连接电缆如何制作 email: wyde@tom.com 急用 不胜感激 2003-11-05

网友C:
有知道的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D:
http://www.omron.com.tw/faq01.htm OMRON 全系列接線圖 商安 JUM

网友E:
如果是松下fp2呢?有那位大侠知道

网友F:
松下的接线就是普通的rs485接线。

网友E:
可是它的接口都是rs232的阿,怎么会是rs485的接线?请教~~~~~

网友G:
松下的很好接的,FP2的com口就是232口,你对应一下计算机的发送、接收、GND就可以了。如果这3根线接线无误的话还不能通讯,那么把4、5脚短接。一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