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ycle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2003-11-19):
要将刷新周期定为10次/秒的话,应该如何去做?

网友A:
如果CYCLE没有特殊要求的话,那么一个CYCLE=系统周期*时间片(毫秒)。 如果刷新周期定为10次/秒的话,则系统周期为10,时间片为0.01;或者系统周期为5,时间片为0.02。有时需要经验值。

网友B:
一般默认的一个时间片为55毫秒,你算一下自己的周期周期数为100毫秒左右,你用2个时间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