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AEG问题》

楼主(2003-11-19):
有2个AEG变频器10.5KW的,其中之一个显示Eh.另一个显示inh.不知什么故障,怎么修?

网友A:
应该一个是控制卡出错。 一个是控制卡上线路出问题,或控制卡烧了。

网友B:
这是专用变频器,我以前维修过。用了五六年都会出现故障,先把参数强制复位,再进行修理。13166429998

楼主:
参数强制复位.用什么法方法?

网友C:
这不是故障,th是电机热敏电阻没接,inh是禁止输出,都是外部接线的问题。

楼主:
y4511 th是电机热敏电阻没接?是不是9号跟11号之间的.可我已经连接了.还是显示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