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的应用

楼主(2003-11-19):
有谁知道温度传感器LM35的应用方面的资料,希望能帮我一把。

网友A:
我也是在找这方面的资料了!希望能和你交流了!共同把他用起来.

网友B(2004-12-30):
LM35能否将其置于水中,测量水温啊?

网友C:
LM35系列是精密集成电路温度传感器,它们的输出电压与摄氏温度线性成比例,因而 LM35有优于用开尔文标准的线性温度传感器,LM35无需外部校准或微调来提供±1/4℃的常用的室温精度,在-55~+150℃温度范围内为±3/4℃,LM35的额定工作温度范围为-55~+150℃,同时LM35C在-40℃到+110℃之间(-10℃用于改进度)。   LM35系列适合用密封的TO-46晶体管封装,而LM35C也适合塑料TO-92晶体管封装。   (1)直接用摄氏温度校准;   (2)线性+10.0mV/℃比例因数;   (3)保证0.5℃精度(在+25℃时);   (4)-55~+150℃额定范围;   (5)适用于遥控设备;   (6)因晶体片微调而低费用;   (7)工作在4~30V;   (8)小于60μA漏泄电流;   (9)较低自热,在静止空气中0.08℃;   (10)只有±1/4℃非线性值;   (11)低阻抗输出,1mA负载时0.1Ω   极限参数:   电源电压……………+35V~-0.2V   输出电压……………+6V~-1.0V   输出电流……………10mA   存贮温度范围:   TO-46封装……………-60~+180℃   TO-92封装……………-60~+150℃   引线温度(焊接:10S)   TO-46封装……………300℃   n TO-92封装……………260℃   特定工作温度范围:   LM35,LM35A…………-55~+150℃   LM35C,LM35CA…………-40~+110℃   LM35D…………0~+100℃ jiate888@sohu.com

网友B:
那到底能不能用于水中呢?

网友D:
需要不漏水的封装

网友B:
还请周公详述下,可否? 谢谢

网友E(2005-03-07):
LM35是什么

网友F(2005-06-20):
请问lm35是是什么类型的传感器?是热敏电阻吗?

网友G:
为什么不看上面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