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11-19):
请问:    哪位前辈知道西门子420变频器2.2KW,用的是什么模块   具体什么型号,有没有其它可替代的

网友A:
西门子420变频器2.2KW用的是西门康SEMIKRON型号是SKiiP30NAC121T1,这种模块是30A1200V智能型模块,你可以用大于30A1200V有同样的脚位,就可以替代了!

网友B:
西门子420变频器2.2KW,220v用的是SKiiP22NAC0631T模块,380v用的是SKiiP20NAC121T模块,其它牌子封装没有这种的,这种模块是IGBT模块贴面式,只能用原型号,我有SKiiP20NAC121T模块几个 ,0769-2377160.

楼主:
谢谢两位,PBJ请报价到wei_sh985@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