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没人提到却非常重要的问题!

楼主(2003-11-19):
用组态软件制作好的工程能不能生成独立运行于windows上的应用软件,如果不能,为什么?!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组态软件?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

网友B:
楼上的说的没错

网友C:
大部分是类伪编译执行! 除非你是一个工程写一个EXE文件。 通用组态软件只有LABVIEW能这样作.

网友D:
自打有组态软件的应用以来就是这个结构。 其实组态的是数据文件,运行环境其实是一个壳程序。 这种应用可能比较适合工业应用如在线下装、无扰切换等。

网友E:
谁说没有,试试WebAccess先! 全球唯一一家完全基于WEB平台开发出来的软件,所有的组态和运行可以过程都可以在IE浏览器下完,结构是完全的网络构架,已经完全摆脱了单机版的禁锢

网友F:
用labwindows/cvi 可以生成独立于应用软件的可执行文件

网友G:
支持萧的说法,WebAccess 的确是完全基于WEB浏览器的组态软件,所有的组态过程都可以通过internet来实现,而且远程客户端也可以通过internet来实现在线修改,监视。才没有什么单机网络版之分呢!不信可以去试试。www.broadwin.com.cn有详细的介绍,而且还有软件下载。

网友H:
WebAccess 对关于微软将要修改IE代码,作何感想呀

网友E:
缺动态连接库

网友I:
我第一次知道WEBACCESS,如果要和西门子S7系列的PLC之间通讯组态,如何做,急切想知道,希望赐教

网友J:
请问各位高手:使用WebAccess还需要什么硬件?针对SIEMENS PLC S7-300/400

网友K:
各位好! 向各位大虾请教:WEBACCESS的数据报表是否好用?网络通信是否方便?比组态王贵多少?

网友L:
这位朋友: 当然有这样的组态软件。 是本人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