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11-19):
网上求救 谁有欧陆590直流控制器电路原理图

网友A:
中英文我都有,但无电子版的无法发给你,要不你把你需要的说出来,我帮你查吧

楼主:
davidl1980 : 你好! 我公司的Eurothrm590直流控制器频繁的烧可控硅(正常工作时).电机是415kw.使用的可控硅是1000A .经检查电机没问题.请你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B:
这样,首先你的控制器肯定选小了.负荷是什么?输入/出有无电抗器?起动时的要求?

网友A:
你要先看控制器报什么故障,然后再故障提示来查原因。 按你上面说的,你的控制器功率应该选小了,我厂的265KW也用这么大的控制器了。 你能肯定电机没有问题吗??按欧陆的工程师所说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多时候是由于电机引起的,你认真检查一下电机吧,如果绝缘电阻偏小,而且线圈有发热的情况出现(绝缘油的颜色变黄), 那电机的原因就不能忽视了。 我厂也试过这样情况,但不是烧可控硅,而是烧熔断器,最后查出原因也是因为电机绝缘差而造成的。

网友C:
davil1980; 你好;我这里所有的都查了,我怀疑是参数设置有问题.我的590是590C/1100型号,你那儿有这样的参数吗?有的话请发一份给我好吗?我的传真号是0558-6710790.表示感谢!

网友A:
我明天找到后发给你,有事发到我的邮箱5100400@163.com

网友C:
davidl; 你好;我们的590先后坏了电机.可控硅. 熔断器.590控制器.能帮我分析一下. 感谢

网友A:
我下午将接线图和参数表传给你,你自已看一下参数设定是否合理,修改完后记得存储,不然下次开机又恢复以前的参数。

网友A:
参数太多了(有十几页),我中午只传了一部分给参数你,电路图已经传出,你注意查收。

网友C:
davidl; 你好.资料已收到.非常感谢,我正试着改变它们.能和你做朋友吗.你的联系号码是什末.

网友A:
我的QQ235399166,有事多讨论,我也是刚开始没多久的,希望可以 通过讨论大家共同进步。上次不好意思,因为太多了传得很慢,不能全部传给你,希望这一参数点能帮上你的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