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李老师求助

楼主(2003-11-19):
李老师:    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一台ABB ACS600变频器,停用一段时间后,初次送电,不能起动,显示SHORT CIRC故障(电机电缆短路 或 变频器逆变部分故障).断开电机引线,仍显示SHORT CIRC故障代码.但用SCALAR标量模式时却可以正常使用,证明不是(电机电缆短路 或 变频器逆变部分故障)故障.请您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及可能的故障部位.       万分感谢    菜手CV

网友A:
我没见过这样的情况,因为检测模块是否损坏都是同一电路,与你的控制模式好象没关系,会不会前者控制模式容易受干扰?

楼主:
感谢李老师的回复.

网友B:
是否解决了问题?

楼主:
李老师: 现在还没解决,待这几天现场测试后再告诉您情况,请您指导.

网友C:
检测U,V,W的对地电阻。13182889102

网友D:
这个问题出在中间回路电容器上,容量降低或漏电,处理方法:采用电容测量仪测量电容量即介质损耗值,测出的电容量应大于初始电容量的85%,否则应予以更换。

楼主:
谢谢二位.王师傅.您说的中间回路电容器是哪个.请具体点.

网友B:
问题是断开电机引线还是这样,这就说明与滤波电容无关。

网友D:
问题一般是出在这里,是变频器里面的那个最大的电容器,整流器后面的那个。如果测出的电容量大于初始电容量的85%,就空载通电8小时以上,再带负载逐步启动运行,一般是能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二位回复.

网友E:
李先生(春发)在这里的能否自我介绍一下,让我们更加了解您。

网友A:
请看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 网页: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网友F:
李老师您好: 上面ABB ACS600变频器故障在今天现场测试中问题已解决,正是您分析那样,是干扰问题,处理后变频器工作正常.在此深表感謝!您无私,真诚的帮助别人!是最可信任的朋友!!同时也感謝金童.王仁祥二位师傅的回复.

网友B:
请问干扰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F:
李老师您好: 此变频器的外控线与一台西门子变频器的输出线大约有四--五米一段靠在了一起,还有此变频器的输出线大约有一百米长,其中有三十米长被捆成了直径0.7m的捆,处理后变频器工作正常.这两处应该是干扰源,因现场检修,时间紧迫,没有仔细分辨. 李老师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十分可敬!

网友G:
感谢李老师的无私贡献!

网友B:
因为干扰一般是很复杂的,有一点经验就应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