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通信接口的开发概述

楼主(2003-11-19):
1. 概述: (1) PROFIBUS是开放的.与制造商无关.无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因此,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获得这个标准并设计各自的软.硬件解决方案。 (2) 原则上,PROFIBUS协议在任何微处理器上都可以实现。在微处理器内部或外部安装异步串行通信接口(UART)即可完成。但当数据传输速率超过500K bit/s.或需要使用IEC1158-2传输技术时,建议使用协议专用芯片。 2. PROFIBUS协议专用ASICs芯片 (1) 主/从:指芯片只作主站或从站或主/从站。调制解调器指可将RS-485转换成IEC 1158-2传输技术的驱动芯片。可用于PA的接口。 (2) FMS/DP/PA:指芯片可支持的协议。 (3) 加微控制器:指芯片是否需要外接微处理器。对于Motorola/68302/68360.Siemens/SPM2.LSPM2不需要外接微处理器。

网友A(2001-11-22):
请问如何获得profibus的标准?

网友B:
唐先生: 请您给我详细介绍一下相关的芯片好吗。 e-mail:fuqi007@yahoo.com.cn

网友C(2003-03-20):
您讲:“PROFIBUS是开放的.与制造商无关.无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因此,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获得这个标准”。可我从哪里能得到呀。请指教!谢谢!

网友D(2003-11-19):
感觉其实就是RS485???

网友E(2004-04-19):
如果设备不是profibus的标准设备,是不是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个接口?

网友F(2005-02-02):
唐老师您好: 我要开发profibus相关产品,是否要加入协会?如何加入? 请指教! email:jiangking2000@yahoo.com.cn

网友G(2005-07-18):
我要开发profibus相关产品,主要是带PROFIBUS协议的仪表.我的应该做的步骤是什?请指教!谢谢!

网友G:
唐老师您好: 我要开发profibus相关产品,主要是带PROFIBUS协议的现场仪表.我的应该做的步骤是什?请指教!谢谢!  email:ligangxgc@163.com

网友H(2007-06-26):
Profibus-DP总线的采用光纤的时代已到来,国产的NS21产品可在全速度的Profibus的速率上自适应光纤总线,最高速度可达12M,可完全代替SIMENS的profibus的光纤产品

对于光纤,我国的现状与国外不同,当前光缆,单模的光缆要比多模的便宜,比Profibus的电缆也要便宜.较原始的塑料纤维光纤在国内已很少用于通信.这些常识都上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了.要用SIMENS的profibus光纤产品,多数据要购他自已的光缆,他使用的光缆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至于参数.光纤在距离上可传0-40KM没问题,要再长可达120KM也容易.使用多模光纤也可传上5KM,现在的光纤传输技术已不是过去了,早已进入低成本的普及期,所以Profibus总线也到了实现全光纤的时代.

welcome to     www.gouguns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