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SIEMENS产品为例的系统配置及设备选型(一)

楼主(2003-11-19):
下面以SIEMENS公司产品为例,介绍PROFIBUS系统配置及设备选型。 一. 选择主站: 1. 选择PLC做一类主站 选择PLC做一类主站有两种形式: (1)处理器CPU带内置PROFIBUS接口:这种CPU通常具有一个PROFIBUS-DP和一个MPI接口。 (2)PROFIBUS通信处理器:CPU不带PROFIBUS接口,需要配置PROFIBUS通信处理器模块。 (A) IM308-C接口模板 ◎ 用于SIMATIC S5 -115U/H至S5-155U/H,此模块只占一槽。 ◎ 作为主站,IM308-C接口模块管理PROFIBUS-DP数据通信,可连接多达122个从站,如ET200系列分散型I/O或S5-95U/DP。 ◎ 可作为从站,与主站交换主据。 ◎ 数据传输速率:9.6K12M bit/s (B) CP5431 FMS/DP通信处理器 ◎ CP5431 FMS/DP通信处理器模块可以将SIMATIC S5-155U连接PROFIBUS上,该模块作为主站,符合EN50170,具有FMS.DP.FDL通信协议。 ◎ CP5431 FMS/DP通信处理器模块可插入SIMATIC S5系统,占单槽。 ◎ 数据传输速率:9.6K1.5M bit/s (C)CP342-5通信处理器 ◎ CP342-5通信处理器用于S7-300系列,可符合EN50170标准。 ◎ PLC与PLC通信支持SEND/RECEIVE接口。也会支持S7-Function。 ◎ 作为主站,最多可带125个从站。 ◎ 数据传输速率:9.6K1.5Mbit/s。 (D)CP443-5通信处理器 ◎ CP443-5通信处理器可用于S7-400系列PLC,可将S7-400 PLC连接到PROFIBUS-FMS/DP上。 ◎ CP443-5通信处理器作为主站,符合EN50170标准,提供的通信功能经包括FMS.DP.S7.SEND/RECEIVE。 ◎ 数据传输速率:9.6K12M bit/s (E)IF964-DP接口子模块 ◎ IF964-DP接口子模块用于SIMATIC M7,可M7系列处理器连接到PROFIBUS-DP上。 ◎ 用于M7-300插入EXM378 -2/-3扩展模块中。用于M7――400插入CPU.FM456-4.EXM478扩展模块中。 ◎ 数据传输速率:9.6K/12KM12M/1KM。 2. 选择PC机加网卡作一类主站 PC机加PROFIBUS网卡可作为主站,这类网卡具有PROFIBUS/DP/PA/FMS接口。要注意选择与网卡配合使用的软件包,软件功能决定PC机作一类主站还是只作编程和监控的二类主站。 (1) CP5411.CP5511.CP5611网卡 ◎ CP5X11自身不带微处理器;CP5411是短ISA卡.CP5511是TYPEⅡPCMCIA卡.CP5611是短PCI卡。 ◎ CP5X11可运行多种软件包,9针D型插头可成为PROFIBUS-DP或MPI接口。 ◎ CP5X11运行软件包SOFTNET-DP/Windows 95, NT4.0 fro PROFIBUS,具有发下功能: (A) DP功能:PG/PC机成为一个PROFIBUS-DP一类主站,可连接DP分散型I/O设备。主站具有DP协议诸如初始化.数据库管理.故障诊断.数据传送及控制等功能。 (B) S7 FUNCTION:实现SIMATIC S7设备之间的通信。用户可使用PG/PC对SIMATIC S7/S5编程。 (C) 支持SEND/RECEIVE功能 (D) PG FUNCTION:使用STEP 7PG/PC支持MPI接口。 (2) CP5412通信处理器 ◎ 用于PG或AT兼容机,ISA总线卡,9针D型接口。 ◎ 具有DOS.WIN3.11.WIN95.WIN NT.UNIX操作系统下的驱动软件包。 ◎ 支持FMS.DP.FDL.S7 FUNCTION.PG FUNCTION ◎ 具有C语言接口(C库或DLL)。 ◎ 数据传输速率:9.6K12Mbit/s 。

网友A(2001-03-30):
目前我正接手一个智能断路器的项目,要求用profibus-dp 协议进行通讯。协议芯片SPC3可以与8032相组合,我的处理器准备选用DSP,资料上没有看到DSP与SPC3相组合的说法, 请问,这种方案可行吗?

楼主(2001-06-05):
是否可以用PC机作为Profi-bus的主站,配以相应的软件,用ET-200B作为从站,实现一些简单的控制功能。如娱乐场所的灯光控制。

网友B(2003-04-14):
西门子IM157DP/PA的组态,下挂的PA仪表组态,WCC怎么调用显示PA仪表的内容.

网友C(2003-11-18):
请问:西门子的系统和施耐德的系统进行通讯有几种方式,西门子用的是Profibus DP,施耐德的系统的网关是Modbus Pl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