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状态液位检测

楼主(2003-11-19):
首先谢谢大家的关心和帮忙! 在制药机械里,有一真空浓缩的过程,外面不断的给真空浓缩室补充物料,而我们需要控制真空室里的液位高度不能太高,这样就需要一个检测量;目前我们用超声波穿透式传感器来检测,但它的成本太高,一只就要14690元。我们也想过使用液位浮子开关,但它的说明上没有讲到真空状态,不感使用。不知各位有什么好的想法没有,请指叫。谢谢! 小蒋

网友A:
采用外测液位仪如何?又不需要开孔。把传感器紧贴容器外壁安装就行了。

网友B:
液位浮子开关可用

网友C:
简单一点,用一个外侧连通器,利用接近开关即可,利用介电常数不同

网友D:
我们单位有一种真空度/液位双测的精密仪器,价格比通常的产品贵,比你说的那种14690,可是便宜得多多了,输出的是数字信号,直接与计算机通讯。资料我先给您传过去,如果你们对测量的可靠性要求高,我想还是比较适合的

网友A:
我觉得也可以用一个绝对压力变送器,根据P=ρgh原理就可以了呀!

网友A:
红外液为开关

网友A:
用旁通管连接一电容式液位变送器.我们在药厂的浓缩罐和提取罐上用过. HTj102@163.com

网友E:
用差压变送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