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

楼主(2003-11-20):
我的一台富士变频器输出端子和制动连接端子频繁的烧焦怎么办.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有一个大功率普通型晶闸管,平均电流1000A,峰值电压1600V,断态峰值电流≤10mA,通态峰值电压2.05V,门极触发电压2.14v, 门极触发 电流158mA.请问该元件的型号是---------.请各位师傅赐教.

网友B:
一楼把接线端子及输出导线清理干净,以减小接触电阻为好;二楼普通型晶闸管是水冷还是风冷?

网友A:
我们的晶闸管是风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