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者的问题??

楼主(2003-11-20):
各位大虾,我是一位初入工控领域的菜鸟。我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 1.哪有三菱FX2N的仿真软件下载或者购买,能够在windows2000 professional下运行.如需购买,价位大概多少? 2.有仿真软件是不是就不需购买PLC了?如购买FX2N-16MR或32MR的价格多少? 3.哪儿有编程软件下载,也是针对FX2N系列,它和仿真软件有什么区别? 多谢各位了!!鞠躬!!

网友A:
彷真软件是彷真软件,并不是说有它就“完全”可以代替/ 若想对PLC软硬件有具体了解的话还是建议买一台PLC/ FX-2N32MR点大概在二千多一点价格左右。 编程软件我倒是有几种型号,你若需要我可以免费给你。 若要下载的话,就下载SWOPC-WIN这是三菱FX系列的专用 编程软件

网友B:
哈哈,正合我心意!我也要!

网友C:
我有一个FX1N-40MR的PLC,不知你是否需要

网友D:
初学者建议购买FX1S系列,价格低得多! 点数差不多的机型FX2N比FX1S贵一倍,一台可以买两台了!

网友E:
我有一个FX1N-14MR,九成新。送软件GX-DEVELOPER 7.0 它是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有意请联系。pengjisong@126.com

网友F:
同意ZCMY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