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与PID调节

楼主(2003-11-20):
那为先生能给我讲讲从压力传感器怎么通过一系列的控制达到了改变 变频器输出电源的频率的? 谢谢!!

网友A(2003-10-11):
建议还是找两本书去看看吧。MM

网友B:
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变频器本身的PID功能,将压力变送器的标准信号直接接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子,然后设定变频器工作在闭环过程调节状态,设置变频器的PID参数即可。 复杂点的通过PLC、计算机的PID功能进行控制。

网友C:
最基本的闭环回路的应用,看看大学里《自动控制原理》第一章第一节

网友D:
如果你是想搞恒压供水的话!你再去买一电感压力变送器!利用变频器的内置PID功能很容易实现!去看一下变频器的操作手册你就知道怎么作了. 有问题可以来一起讨论! zhao-xiaojun@163.com

楼主:
对呀,我就是想知道里面的PID的工作过程,我说一下,大家给批评一下,谢谢! 变频器以PID调节实现恒压供水,是不是这样:   压力模拟信号反馈——与给定信号比较——对偏差量积分——比例放大——压频变换——环型分配——脉冲输出控制逆变角——PWM调制 “I”的作用:协调控制负载的电压和频率按一定的变化率改变。

网友E:
每本手册上的参数设置的流程框图一看就明了

楼主:
手册上都是一些应用、设置之类的,我想了解一下原理。 但我不是学自控的,请大家帮下忙,谢谢!

网友F:
如果你是想对空压机进行变频改造,不防联系我:021-64953773-601

网友G:
如果你真的是MM的话,告诉我电话号码,10分钟教会。021-52049333

楼主:
老财:您是不是大学教师呀? 欢迎您到http://www.dqsj.com/ http://www.gotocad.com/ 那里去指教一下,谢谢您!

网友H:
建议别使用西门子变频器,太麻烦。LG的或台达的我觉得还行

网友I(2003-11-11):
我想问一下把变频器(具有通信功能)挂到现场总线上如何实现?在硬件上需要什么?以及哪些准备知识?谢谢!

网友J:
来电交流吧!!!013819391345

网友K(2007-04-23):
我想请教

网友K:
我有ABBCS550的变频器,用PID调节时能启动但调不了速,要设那个参数呢?请指教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