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直流伺服电机

楼主(2003-11-20):
要求:1 最终输出扭矩1500NM; 2 最终输出转速750转/分,(可加减速机, 3 精度尽量高些(无具体指标要求) 请各位大侠指教!最好能配个方案! davidtigers@yahoo.com.cn

网友A:
你要的不是伺服电机,通常伺服电机的转矩通常只有0.1~10Nm的数量级。 你只能选普通电机(还必须减速,一是力矩不够,二是转速较高),用IGBT,SPWM变频来实现。至于精度取决于你的反馈精度及控制系统参数设计得合不合理。

网友B(2008-12-30):
先看看你的要求:

要求:1 最终输出扭矩1500NM;
(这么大的牛矩,如果靠伺服电机来实现是不可能的,必须加减速机,最大的电机,额定牛矩23n/m 最大71n/m 如果是偶尔需要1500N/M ,需要速比在1:20以内,如果长期需要在这么大牛矩下工作,那么速比应该在1:65以内)
2 最终输出转速750转/分,(可加减速机,
你要求的转速这么高,直流伺服肯定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因为直流伺服,是低速性能比较好,这么高的速度肯是交流伺服好,交流伺服最高转速有6000的,你这么高的速度,我建议你选数控机床行业的主轴电机,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3 精度尽量高些(无具体指标要求
精度靠伺服电机后面的编码器实现,普通的有10000线的,如果还不能满足你,你可以选17位的 ,应该可以满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