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用组态软件?

楼主(2003-11-20):
请问选用那一种组态软件更好用一些?我们实验室正准备买一套软件,手边有MCGS5.1,开物2000的介绍,但不知道怎么选,请各位高手告诉一声。

网友A:
我们MCGS的开发版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您可以先试试? 其实,组态软件,尤其国产的,没什么大的原则区别!主要依据您的需要来做相应的选择。 谢谢!

网友B:
其实选用哪一种都没关系,主要是看你要用在什么地方。多大的工程项目。一般我喜欢用国外的。譬如wonderware公司的intouch,Boardwin公司的WebAccess。当然国内的组态王,MCGS也很不错。

网友C:
用WINCC或PROTOOL(SIEMENS) 界面友好,功能强大。配合SIEMENS 的PLC更加好用,可以联系wugm02sina.com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