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Q2204差分输入的问题

楼主(2003-11-20):
我想用DAQ2204做差分输入,共有8路差分输入,请问在VB里面使用DAK-OCX控件的话,应该如何设置通道呢?

楼主:
另外,有的通道是查分,有的是单端,这样的话应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A:
在控件属性->AI Config->Channels中选择Discrete,然后可以选择适用通道号,输入范围,输入方式(单端/差分)。

楼主:
谢谢,烦请再看看我下面说的对不对: 差分输入,使用0通道和1通道,这两个通道都设置为差分方式,即DIFF方式,再把两个通道的输入范围都设置为0-10V;2和3通道也如法炮制。 电脑如何知道0、1通道是一个差分输入,2、3通道是另一个差分输入呢?是不是要在程序里面具体的来实施?

网友A:
DAQ-22xx系列板卡支持可编程增益队列功能,也就是说它们支持每个通道有不同的信号输入方式(SE/DI),不同的输入范围,不同的采样速率。在Channels中选择Discrete,实现的就是对这些通道的不同配置,所以在控件属性里面这样设置就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楼主:
请问有没有差分输入的例子程序呢?最好是VB的

网友A:
D2K-DASK中是在D2K_AI_CH_Config()中第三个参数AdRange_RefGnd 中设置的,这一参数同时设定输入范围和输入方式(SE/DI)。

楼主:
能不能不使用D2K-DASK,只用D2K-OCX来实现上述的功能呢?

网友A:
在控件属性->AI Config->Channels中选择Discrete,然后可以选择使用通道号,输入范围,输入方式(单端/差分),这里的输入方式就可以选择差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