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与intouch进行通讯啊?

楼主(2003-11-20):
如何与intouch进行通讯啊? 我的意思是我在现场采集了些数据!现在想把值插入到intouch中的标记名中,以便实时监控! 我不知道,我想是不是用DDE进行通讯呢? 如果是,那么在vc中代码具体如何实现呢? 各位前辈,能举个例吗?或者给个Demo?

网友A(2003-10-20):
dde&suitelink都是可以的!而且设置十分方便!!在标记名访问名处!!

网友B:
首先要正确配置访问名(也就是设备,例如PLc)。然后把要通讯的标记定义为IO类型,选择好访问名,在访问名下面的“项目”里设置要通讯的点在设备(访问名)里的地址就OK了。当然喽,具体设备的驱动程序是少不了的。例如GE的9030PLC,在驱动里还要设置访问名的IP地址,在运行前还要启动驱动。

网友C(2003-11-20):
从intouch存取实时数据(DDE,Suitelink,ideakit,o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