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Modbus Serial是什么东东?主要用于那些方面?

楼主(2003-11-20):
(无正文)

网友A:
串口Modbus协议,用于常见的智能仪器仪表,及Modicon的控制器 增强型有MB+等

网友B:
标识设备用

网友C:
请教楼上,DCS上位机与PLC上位机可以用串口MODBUS协议通讯以互相读取数据吗?这个协议是开放的吗?还是要另外配软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