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老是跳闸

楼主(2003-11-20):
我们公司有一台制冷机空气开关老是跳,有一次变压器的也让顶了,那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启动电流太大,需配软启动器或变频器

楼主:
另外的3台为什么不跳

网友A:
请把你的问题说清楚

网友B:
开关跳主要有几种。1、过载。2、过流。3、三相不平衡等。可先查你过载和短路整定电流。看实际跳闸的电流。再确定原因。 但不知是框架还是塑壳

网友C:
1,这台跳闸的制冷机所用的电机或者机械联结部分也许该上点润滑油了。 2,这台跳闸的制冷机所用的开关有问题,触点故障(连接不好,黏结)。 3,负载有问题,导致启动过程中出现过流(过载)。 4,开关的整定值可能有问题。 建议你把以上几点用排除法检验一下。

网友D:
补充楼上的,空开的下线没压紧空开下接线端子发热,也会因起热保护动作。

网友E:
应该是开关坏了,按你说的虽然老是跳闸但制冷机还是可以开,就是机器情况还可以——因为如果负荷电流大到能令变压器的总开关也跳那机器肯定没救了,换个开关试试吧。

楼主:
开关换了故障依旧,运行中突然跳闸看不到电流,除非搞个监测仪什么的

网友F:
开关是否带漏电保护的?

网友G(2011-08-16):
你那是螺杆机吗     一开机就跳嘛    还是运行一段时间跳     先测下电流     电流正常不     空气开关有没有坏  还有接触器  等电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C:
1,这台跳闸的制冷机所用的电机或者机械联结部分也许该上点润滑油了。 2,这台跳闸的制冷机所用的开关有问题,触点故障(连接不好,黏结)。 3,负载有问题,导致启动过程中出现过流(过载)。 4,开关的整定值可能有问题。 建议你把以上几点用排除法检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