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西门子RTD模块

楼主(2003-11-20):
我在使用西门子RTD 331-7PF00-0AB0 我在作实验仅接一路电阻运行后读不到值。在模块诊断窗口(DIAGNOSIS INTERRUPT)提示 EXTERNAL ERROR FAULTY MODULE NO EXTERNAL AUXILIARY VOLTAGE 这是什么错误 难道还要加电源?

网友A:
如果是pt100的话 要把其中的两根线短接在一起送到通道内的短接端

楼主:
哪两根线短接到一起。

网友A:
看模块门上的接线图

楼主:
需要 接L+ M吗?

网友A:
当然需要了

楼主:
我接了L+M24VDC以后还有NO EXTERNAL AUXILIARY VOLTAGE提示,为什么?

网友A:
你改变它的A/D了吗? 需要手动选择的

楼主:
很不好意思耽误你的时间,在此非常感谢。 A/D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所有的AI,AO都要加24V开入开出呢?

网友A:
也不是 在模块的一边有四个小方块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