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PLC电源的选择

楼主(2003-11-20):
我用的是SIEMENS,315-2DP,四块输入模块是16点,24VDC,光电隔离(321-1BH02-0AA0),三块输出模块是16点,24VDC,0.5A,可控硅输出,光电隔离(322-1BH01-0AA0),请问选什么样的电源比较妥当,选电源的时候要考虑些什么因素。 谢谢!

网友A:
0.5*16*3=24a 不知道这么算对不?

网友B:
选择电源要根据你系统CPU。I/O所需要的总电流来选择。你可以给西门子公司办事处打电话咨询最快。他们可以告诉你所需要的电源模块的型号。

楼主:
田兄,留步! 能说得清楚点吗? 谢谢!

网友C:
10A的足够了

网友D:
8+4×4+3×5=39W 2A

网友E:
要看你带的负载还有负载同时动作的最多数量 5A应该够了

网友F:
建议输入和CPU可公用一 5A电源,输出另备一5A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