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在哪里能找到电动机的电磁力矩系数和电枢电阻的数值?

楼主(2003-11-20):
我在使用松下交流伺服电动机,想要知道它的参数,但手册上没有。有哪位前辈知道,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查电机说明书及铭牌,有时型号也代表了特定的含义,如有额定力矩或额定电流等参数,根据参数和公式来计算,计算方法你得查一下电机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