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调速的问题

楼主(2003-11-20):
请教各位大侠,当需要控制的马达输出速度很低时(如马达输出轴的速度<100 rpm>),则用变频器来调速会采生什么后果,是否输出力矩会变小?是否转速会不稳定?等情况的发生,应如何处理?

网友A:
变频器最好不要长期低速运行,可加一个变速设置!

网友B:
好变频器完全可以。

网友C:
vcplus:老兄好久不见啊。 能见到您好高兴……

网友B:
存在好! 最近忙吗?

网友D:
电机冷却风扇必须分开来

网友E:
变频器长期低速运行,常常会出现电机过热现象,若必须低速,最好另外加一个强制冷却风扇,电源必须单独一路供电。

网友F:
恭恭敬敬阁下你好:   你所提之问题,《当需要控制的马达输出速度很低时(如马达输出轴的速度<100 rpm>),则用变频器来调速会采生什么后果,是否输出力矩会变小?是否转速会不稳定?等情况的发生,应如何处理?》现答复如下: 主要是马达在低速运行时过热,你可以另外加一个散热风扇即可解决,如要提高输出力矩,你可改变V/F曲线就可以了。   深圳市新统一变频器贸易中心翟玉涛工程师   电话:0755-22071370   传真:0755-82253718   香港:00852-6551-5511   变频器大全:http://www.bpq.cn 2003 - 11 -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