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注塑机改做中遇到的难题

楼主(2003-11-20):
各位高手: 为什么变频器在注塑机上做节能改造中经常出现干扰的问题,特别是在华达、海天等机上使用,有时连温度也出现变化。我们也变频器的进出线上加装无源滤波器,但是效果不理想。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干扰问题??

网友A:
有人在被干扰端(比如温控前加滤波电容),能解决问题,值得试试

网友B:
有三种可能性: 1.仪器仪表抗干扰能力差,不符合电磁兼容标准。 2.你的安装、布线、接地等未按电磁兼容的规范进行。 3.部分品牌的变频器不符合电磁兼容标准。 但主要还应从1.2.连方面入手来解决问题。

网友C:
加滤波器还搞不定?我很少加那玩意,只有少数海天机加。

网友D:
传动的分析很详尽,基本上就是这三方面的问题 为进行接地的可能性大,还有换一种变频器试一试。我们原来的变频器再次行业也出现了上述问题,经过了一系列改进后,近期的改造效果非常好!

网友E(2004-04-20):
to:楼上,你是惠丰的吗?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你用了自己的变频器不行的话,你会选用别的什么牌子啊.

网友F:
可以试一下爱默生变频器,爱默生变频器在注塑机方面还是有很大优势的,如有意购买请发邮件至wjladidas@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