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量1100度时需要的热电偶的型号应该怎么选择

楼主(2003-11-20):
求助:测量1100度时需要的热电偶的型号应该怎么选择

网友A(2003-05-26):
检测元件名称 分度号 额定温度(℃) 测量范围(℃) 精度(%) 铂热电阻 R0 =100Ω Pt100 -200~+600 -200~+300 ±0.75 镍铬-镍硅热电偶 K -270~+1372 0~+1250 ±0.75 镍铬-康铜热电偶 E -270~+1000 0~+900 ±0.5 铁-康铜热电偶 J -210~+800 0~+750 ±0.75 铜-康铜热电偶 T -270~+400 0~+350 ±0.75 铂铑10 -铂热电偶 S -50~+1768 0~+1450 ±0.25 铂铑13-铂热电偶 R -50~+1768 0~+1450 ±0.25 铂铑30-铂铑6热电偶 B 0~+1820 +800~+1700 ±0.5

网友B(2003-10-17):
还应该考虑用在什么地方,有没有腐蚀什么的,

网友C(2003-11-20):
要考虑热电偶用在什么的工作环境下,测量什么介质,有何特殊要求没有,用K型热电偶行.

网友D(2004-06-07):
如常用温度为1100度最好选用S分度, 温度范围及精度如上上楼所述。

网友E:
强烈建议用k型电偶,比s型便宜多了,温度范围及精度也满足要求。

网友F(2005-07-25):
订S分度

网友C(2006-01-05):
还是用s分度号的比较号,如果测量速度快、温度高的介质就用耐磨型的

网友G:
用K型热电偶,保护管用刚玉管,可以满足你的条件.

    如果介质是颗粒或速度快的话就要用耐磨保护管了.

网友H:
 用K型热电偶

网友I:
就选用分度号S型的热电偶,在选用之前,还应根据测温的地点、环境、方式去选择什么类型的S热电偶。

网友J:
用k型,保护管用刚玉的就行,价格也不贵.

网友K:
有钱就用S分度的吧,还有根据现场情况,可以选择铠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