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三相电流

楼主(2003-11-20):
请问变频器三相电流A:380,B:350,C:350这样是否对变频器有损?

网友A(2003-08-05):
这3个电流你是怎么测出来的 最好不要用互感器

网友B:
你要是采用万用表或者电流互感器测的值,就是正常的.因为我们通用测量仪表都是针对正弦50HZ而设计的.而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电流都受到偕波干扰,以上应该是三相输入电流吧,三相仪表电流基本正常的.

网友C:
请问哪里有伦茨变频器上压敏电阻(S20 K275)。价格如何。急急急!!!

楼主:
上面兄弟说得对;我用的是电流钳测量的。

网友D(2003-11-20):
三相电流输出相差多少时不正常?什麽原因造成变频器三相电压平衡,而三相电流不平衡?

网友E(2008-05-26):
[ S20  K275 ]

回3楼,用的不多的话,我手头有10个8个的,呵呵。要是多的话,再联系哈。

我的邮箱:

ELECBASE@126.COM

网友F:
一般说变频的三相电流不应该相差那么大,即使是用钳表,我这里也有过一台电机到现在还是一个样的A11 B16  C17用了一年多了没有停过到现在好好的,没有事

网友G(2008-12-15):
猜想:可能是电机的三相电阻不平衡,有可能是匝间短路。如果情况不严重,应该不会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