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加输入滤波器及输出电抗器的问题

楼主(2003-11-20):
各位大侠:以前看过一篇文章,是讲变频器需要加滤波器方面的,已经记不得了。现在想向大家请教的是多大的变频器须加输入滤波器和输出电抗器。

网友A(2004-04-10):
李想: 变频器对温度系统产生干扰,请问要加输入滤波器好还是输出滤波器好?型号怎么选?比如15KW的变频器要加多大规格的滤波器?

网友B:
好象要加输出电抗器,我知道VACON变频器通过调低6。2组参数(开关频率)就可降低对PLC的干扰,我想请教各位谁知道ABB的变频器在这方面有什么办法没?或者有没有什么参数可以调?

网友A:
换一个好的牌子,就不需要输入和输出电抗器了。

网友C:
输出电抗器使用与否与电机电缆的长度有很大关系,不同的变频器对电机电缆的最大长度都有限制,超过了就必加输出电抗器。

网友A:
110bianpinqi: 变频器对温度系统产生干扰,一般是由于变频器与温度系统共电源而引起的。可以这样处理: 1 变频器加输入电抗器 2 温度系统的供电电源与变频器供电电源,通过变压器器隔离 3 温度系统电源进线端加装滤波器,滤波器要可靠接地 4 温度系统的接地切记不要同变频器接地连在一起,一定要分开接 地,接地端要做好处理,保证接地电阻符合要求 可以按这样的顺序,先4、3,而后2、1,因变频器进线电抗器成 成本较高,经过2、3、4的处理一般会有效地。

网友D(2007-04-16):
变频器选择滤波器是按电流选择。
北京惠博顿电子设备有限公司是从事电磁兼容(EMC)行业的专业公司,成立于1999年,多年来一直致力于EMI电源滤波器的研发及生产。公司于 2001年取得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证书;2002年协助海尔取得中国首张3C认证证书;年生产能力达1500万只;2006年公司继续推陈出新,根据不断出现的单片机、精密仪表、仪器等的抗电磁干扰问题,又研发设计了针对脉冲群、伺服电机以及高频开关电源干扰的系列产品。
我公司技术力量和生产能力十分雄厚,产品以优质、高性价比和供货周期短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现已广泛应用到通信设备、家用电器、各类电源、精密仪表、变频系统、伺服系统、税控设备以及一些电力设备中,公司信誉与产品质量得到了广大用户的认可,现已是多家知名企业和军工企业的合格供应商。
我公司主要产品有电源滤波器、脉冲群抑制、谐波滤波器等,部分产品已通过UL、VDE、CSA、CQC、RoHS认证。电源滤波器产品主要分为标准、高压、直流、军用、医疗、变频专用等类型;可有效抑制9KHz-300MHz的干扰;最高额定电流可达1500A。脉冲群抑制器产品遵循IEC61000-4-4电快速脉冲群干扰测试标准设计,有效抑制系统出现的死机、复位、乱码等现象。
我公司有一支经过严格培训的技术型销售工程师队伍,能根据客户提供的干扰情况及时做出判断并选型,可高效的为客户解决实际问题。

地址:北京东长安街10号长安大厦505室
邮编:100006
电话:010-65221217-802
手机:13811253311
传真:010-65221237
网址:www.hugeton.com
电子信箱:munday1107@163.com
联系人:刘渊正
QQ号码:723695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