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编程求助!!!!

楼主(2003-11-20):
要求是这样的:有三个地点控制电机 每处设一个开启按钮和停止按钮 在任何一处按开启点饥转动 并保持 按钮弹起,按停止按钮 电机停转 我是刚开始学PLC的小菜鸟 希望哪位大大能帮帮忙 急用! 热切期待中。。。。。。

网友A(2003-09-01):
没搞过松下的,只会西门子,但我估计原理一样. 买个RS触发器,把所有"开启"并联入s端,所有"停机"并联入r端. 不知道能否实现你的要求. 可能一点也不对,我瞎想的. 我的QQ:44064112,我们可以讨论么.我才搞没几天.

楼主:
书上看到有专门这种多地点控制的经验编程格式的

网友B:
三个启动并联,三个停止也并联,控制两个继电器点动,`````````呵呵呵

网友C:
跟我联系

网友A:
请教一下zh_zhu0001,为什么不行呢? 用触点按钮,就是一松手马上会分开的那种 连入rs触发器 当“开启”“关闭”都为0时,触发器保持原态输出,初始值是0 当开启为1时,“关闭”为0,触发器输出1。松手后开启也是0,关闭也是0,触发器保持输出为1。 当“关闭”为1时,“开启”为0,触发器输出为0。松手触发器保持。 不知道哪一步错了,我只是想请教一下。

网友D:
-------|/|--|----||---|-----------------{Y0} X1 | X0 | |---|/|---| Y0 X1为停止 XO为启动 Y0为输出

网友E:
继电器很容易实现。太容易了。

网友F:
如果只实现这个功能,用PLC太浪费。

楼主:
这是一个部分拉 现实先生的程序看不懂:(

网友G:
这个问题很容易以后有不懂的多和我交流~~我是内蒙古的专门搞PLC培训的,你就很三个启动接钮并联、三个停止铵钮串联,先画出控制图然后改画成梯形图。 程序如下: 1 ST X0 2 OR X1 3 OR X2 4 OR X3 4 OR Y0 5 AN/ X3 6 AN/ X4 7 AN/ X5 8 OT Y0 9 END X0、x1、x2分别为三地启动接钮。x3 x4 x5 分别为停止按钮 y0为输出驱动接触器线圈。 以后有事和我联系:nmjxdjl@sina.com

网友G:
本人常年提供免费咨询关于PLC 的知识。 本人QQ:79210456邮箱:nmjxdjl@sina.com 内蒙古技师培训学院 段锦良!

网友C:
呵呵,太简单了吧,完全同意楼上的编法。

网友C:
三个启动并联,三个停止串联才有用。

楼主:
谢谢电老虎 明白了

网友B:
回:国企好么? 使用触发器可是可以的,但我想有以下一些原因,1可靠性,(有些RS在上电时误动作,一定保证上电时R态)2RS使用电源与一盘工控电源不配,(工艺问题,一盘这类的控制不使用电子板方式来进行控制,且安装没标准件的方便),3检修不方便,(使用其它方法一有故障,:)不看也检查得出!呵呵呵) 回:百合我心永恒 你没明了我的意思,三个启动并联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三个停止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而这二个中间继电器一个接一个常开当启动,一个接常闭当停止,再去控制电机.

网友H:
你知道的太少啦 ,有机会来电0755-83290614-103讯我-戴生

网友G:
在工控网有CX-P软件下载~

网友I:
st x0 or r1 an/ x1 ot r1 st x2 or r2 an/ x3 ot r2 st x4 or r3 an/ x5 ot r3 st r1 or r2 or r3 ot y0

网友J:
一群菜鸟!特别那个内蒙古的!orx3什么意思。 仨个I或再或一个自锁。与仨个停止。出一个Y.

网友K:
本人可以提供三菱A系列,FXON系列二手PLC OMRON的H200系列 价格才报价的20% 质量包用1年 T:021-33130869 小蒋

网友L:
松下FP0很好用编成也很方便最好楼主下栽个PLC的模拟软件 自己编一下,这样体会的会深些。

网友C:
各位好,在下刚入行,有一问相求,PLC控制能实现PID调节的 功能吗?也就是说,用PID调节的地方能用PLC来代替吗?谢谢

网友M:
只要你找一本电工的书看一下有关继电器的知识应该就没问题的了。 梯形图好编啊

网友N:
编三个双稳开关控制接触器,这样最简单。

网友N:
我的QQ:184931619 huangdongle@yahoo.com

网友O:
我是PLC初学者,有个三菱FXON-60MR的PLC,程序不能从计算机上写到PLC上,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P(2003-11-18):
不知道哪为仁兄愿意为小弟解惑,西门子plc中的PID和高速计数器在编程中如何使用,愿求具体一点的解答,小弟先谢了 QQ:57109007 e-mail:yjz-alexander@hotmail.com

网友Q:
用一个接触器动作就可以了 三个启动常开点并联,自锁;再三个停止常闭点串联来控制接触器线圈

网友Q:
to雪狼2003: 西门子plc中的PID和高速计数器,根据工具栏里的指令向导完成就可以了,会自动生成程序

网友R:
ST X0 输入启动信号1(常开) 0R X1 输入启动信号2(常开) OR X2 输入启动信号3(常开) SET Y0 输出启动 ST/ X3 输入停止信号1(常闭) AN/ X4 输入停止信号2(常闭) AN/ X5 输入停止信号3(常闭) DF/ 下降沿 RST Y0 输出停止 END

网友S:
外挂硬继电器

网友T:
是否有知道FP0与PC接线的大虾,请帮我一个忙。无法下载程序

网友U:
真能让你们一群菜鸟气死,plc跟继电器控制的道理是一样的 将三个启动按钮常开点并联后接入一个输入点,三个停止按钮常开点并联后接入另一个输入点,这部就跟一个地方控制一样了吗??!!!!

网友V(2007-11-19):
仅售288元,性价比最好的PLC
型号:zl-26
该款PLC为DC24V供电,功耗仅为5W左右;
配有数字量16入,10出(5A继电器);
采用独立的上位软件进行编程,格式为通用的梯形图语言;
软件功能很强大,类似三菱FX软件的指令;
该款硬件由核心CPU板和外部I/O板组成,方便更换硬件;
通讯支持MODBUS协议,可以通过该协议连接HMI,及扩展多个同样的PLC实现中大型系统的要求;
目前该PLC已大量用于鞋机,服装机械,水处理设备,太阳能设备;
最重要的是该PLC性价比很好,仅售288元;
售后承诺:该产品1年内包换.

如对以上产品感兴趣,请联系我:
上海资林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021-50201125
手机:13524896404
传真:021-51901396
EMAIL:Luoykmail@sina.com

网友W:
看过了,工控人都 是很热心的!

网友X(2008-05-23):
将三个启动按钮常开点并联后接入一个输入点,三个停止按钮常开点并联后接入另一个输入点

注:程序加上自锁

网友Y:
反正FP0系列的PLC,怎么也要信号放大,就直接用接触器了起停了.用PLC就控制个电机起停,真的很浪费!

网友Z(2012-01-08):
我是初学松下plc  那位高手告诉我一下为什么不能写常闭点呢   我输入AN  X0梯形图是常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