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FP0+FP0A21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3-11-20):
请教各位高手,我现在使用松下的FP0 PLC和松下的FP0-A21 A/D模块实时采集电阻丝的电阻值控制电阻丝绕线机的切线动作(利用A/D模块的恒流输出电流,根椐 U/I=R,采集电压经计算得出电阻,采集的电压为0-5伏,对应K0-K4000) ,由于本人不才,不知如何编写程序使得计算出来的数据为小数, 现时我的语句为: "R9010---[F0 MV ,WX2 ,DT100" 读取WX2通道的数值传输入DT100寄存器 [F32 % ,DT100,K8,DT101] 将DT100的十进制常数除8传输入DT101 以上两句即可将阻值计算出来并保存于DT101寄存器中, 十进制常数8为经计算后得出来的电阻值跟采集回来的WX2的K值的比率。 问题是DT101永远是整数,故阻值也只能以1欧姆为精度。 请问有松下A/D编程经验的的师傅们,程序该如何编写才可得出FLOAT型数值。如 10.8 等一位小数已足够。 为盼,万分感谢。

网友A(2003-09-08):
可以将采集得到的数据转换成浮点数据,在运算。F325为16位数据转浮点指令,F313为浮点数的除法。

楼主:
感谢! 问题已解决,使用3xx指令。 现在问题是 1.检出计算出来的数据不稳,用高精度电流表测得输出电流已是恒流,但采集到的电压k值就是不稳定。 2.用欧姆定率计算出来的阻值,跟标准电阻总有负0.5欧左右的偏差 不知为何! 难搞!

网友A:
是!难搞!采集电压的波动是不可以避免的。帮不到你了。sorry.

楼主:
万分感谢hello0621了,虽然问题还是存在,总好有人回应。 在这里感觉就是很少人用松下的产品,究竟现实中是不是这样的呢? 原因是什么?

网友A:
NAIS的工控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较晚,中国市场的大半已经被三菱、欧姆龙、西门子等品派占据,而且松下电工本身又不注重做广告宣传,资料又不是很全(经常是英文资料),所以现在使用的比较少。 但是,就小弟看来,FP0系列的PLC和模块还是比较好用的,编程软件用起来也比较顺手。而且,松下的新产品也出台的较快,而且对市场的把握较好。(GT01,有两款,232和422接口,价格很好,DA模块两款,DA04V和DA04I,以及带485通讯的变频器),所以,我认为,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松下电工的产品,虽然不能象三菱和欧姆龙那样应用的广泛,但也会有相当幅度的增长的。

网友B:
为什么不可以先将DT100*10/8呢? 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C:
数据不稳定很正常,前一段我的工程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A:
to gmen: 考虑到精度,应该用浮点运算。 to key: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是如何做的呢?

网友D(2003-11-18):
q请问FP0-PC的通讯电缆(RS232)如何接线,PLC为FP0-C32T软件使用FPWIN-GR。请楼上的各位知到者给与帮助,在下先谢过!

网友E:
在松下电工的网站有.WWW.AROMAT.COM

网友F(2007-07-02):
我用的是FP0-A21模块,在电脑编程的时候,在屏幕上可以看到正确的数字是19998.0非常的稳定显示,可是经EV显示在触摸屏上却是19656到时19659之间在不停地变化,大约是每秒变动1到3个字在跳,不晓得是为什么差这么大,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