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教:如何实现

楼主(2003-11-20):
求教各位老师: 假如有56×16个电压信号需要进行数据采集,利用一台计算机显示、分析数据,数据采集周期可以长一些。这样的系统该怎样实现呢?

网友A:
看看凌华DAQ-22XX系列卡片,每片卡包含64个A/D通道,对应最高采样速率分别为3MHz、500KHz、250KHz,这样需要14片卡。具体性能指标可以到凌华网站查询。

网友B:
I-8000/8000E *1 + I-87017 *8 = 64 AI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8000/8000_index_c.htm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8000/i-87017_c.htm 可以用 RS-485 网络或是 Ethernet, 扩充性极佳, 接个 14 组或更多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