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制作omron PLC与电脑232通信线

楼主(2003-11-20):
我要制作一根omron PLC与电脑通信的232通信线,9针对9孔,但我不知道针的几号对孔的几号脚,望高手指点。

网友A(2003-07-19):
到阿苏作室:http://asp.webxin.com/plc/dispbbs.asp?boardID=7&ID=99 下载:多款OMRON PLC的CABLE使用、接法大全。

网友A:
到阿苏工作室:http://asp.webxin.com/plc/dispbbs.asp?boardID=7&ID=99 可下载:多款OMRON PLC的CABLE使用、接法大全。

网友B(2003-11-20):
别乱叫了,不就人家OMRON的三个接线图吗,一点新的也没有

网友C(2006-02-25):
PLC                              PC
FG1                              1
SD2                              2RD
RD3                              3SD
SG9                              5SG

网友D(2008-09-03):
谢谢,4 楼的我看不明白,能说具体点的吗/?

网友E:
编程手册上有,三根线够用。很简单

网友F(2008-10-12):
8楼的详细

网友G:
XW2Z-200S-V型号的电缆就对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8楼的详细

网友I:
屏蔽线不接可以吗??

网友J:
PLC-------PC?? ?1--------1   2--------2    3--------3    PLC侧4、5短接。  PC侧4,6脚短接、7、8脚短接

网友K:
屏蔽线只要一端接地就可以,

网友L:
电脑2-PLC2

电脑3-PLC3

电脑5-PLC 9

电脑4、6短接

电脑7、8短接

我现在正用着

网友M(2008-11-25):
中间不用所谓的转接器吗

网友N:
从PLC引脚出来SD  RD  SG对串口上的2.3.5号端子(串口端子有注明序号),就3根,其它不需要。

网友O:
这还发贴求助?严重怀疑你的自学能力。

网友P:
PLC侧    2 3 59角  4 5 角短接。电脑232口方面用2 3 5角

接线方式,PLC  2                                    电脑侧    2  其中  PLC侧的4 5 角短接,我现在就这样用的 。我PLC的型号是CJ1W

                               3                                                    3

                               9                                                    5

网友K:
如果不放心,可以打欧姆龙免费服务电话问问,制作不难,有一定的焊功就行了

网友Q:
欧姆龙免费服务电话是多少?

网友R:
remember短接4,5

网友S(2018-05-15):
引用 网友F:
8楼的详细                      ...

网友T:
学习下,借鉴长辈的心得,谢谢楼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