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系列难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3-11-20):
有台达A系列现跳CF-3,无从下手。请各位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2003-09-22):
多数传感器问题,拆掉如果故帐消除则是其坏.

楼主:
传感器并没问题,我早就换过了,连主板也换过了。 还是没办法解决!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定是供电给传感器的电源坏了,一只贴片整流二极坏了.另外在看看电源光藕.

网友B:
到处都是jicheng****的广告,看来这家很一般,不然如何要到这里来一直做广告,来赚些小钱维持生活呢!

网友C:
想问下际成都能修那个牌子的。

网友D(2003-11-08):
更换数位操作器与CPU的通讯线.

网友E:
能把機種說一下嗎? 既然控制板沒有問題,電流感應器也是好的,那就檢查+-15v有沒有吧,另外別讓電源板和控制板的端子接觸不良給騙了,因為用久了接觸不良是很常見的.

网友F:
赞同楼上的说法

楼主:
各位:能否提供台达A系列0。75Kw220V变频器模块CM15MD-12H N15SA5的价位及购买地点。

网友G:
CM15MD-12H拆件有两个.

网友E:
我有新的怎麼聯繫?

网友H:
赞成delta repair的说法,若不能搞定的话,联系我029-4273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