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关于FVR015G5S-3的问题

楼主(2003-11-20):
我有几台FVR015G5S-3变频器,通电启动时均显示OU(过压),有的经过长时间通电再启动又正常,再停电故障又重现。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开关电源周围电路清理一下尘!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开关电源问题,G5系列很早拉,若不能搞定,可联系我029-4273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