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变频故障求助

楼主(2003-11-20):
近日遇到一三肯变频故障,变频器型号IPF11K,变频器运行到50HZ经过几分钟发生故障,故障码ACER,按照说明书上说的调整,把CD043调到最大150%,加速时间调大。故障依然。请教高手如何处理? 另-三肯变频器,运行到50HZ经过几分钟发生故障,故障码LUN,电源没问题,是否可断定为电解电容该换了。

网友A:
可能都是主板的问题!这是维修变频器最不喜欢碰到的!

网友B:
CD043设成0试试看。 另一台直流BUS电压为多少?

网友C:
三垦变频器SHF/SPF系列中新增功能码cd672用于输入、输出的缺相保护,当电网电压条件不好的情况下可能被变频器判断为输入电源不良而报“LUA”、“Lun”、“Lud”,可在变频器报警后请确认是否是变频器输入缺相,如确定输入缺相请解决电源问题,如不存在输入缺相,可将功能码cd672设定为:0或2即可正常使用。 试试看怎么样。。。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帮助! 至李春发工程师: 可否告知两种情况分别是主板上哪个元件有问题. 至新三毛: 功能码到cd181就没有了,怎样设置cd672?

网友A:
参数恢复出厂值都没用或不能打开参数则基本都是主板问题,这个板大多数都维修不了!厂家也不修!

网友B:
我有主板,价格变宜,tel:021-64086133

网友D:
还是先恢复工厂设定值看看~~~,取消外部端子操作,用面板控制,确定是否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E:
检测电路电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