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故障

楼主(2003-11-20):
两位斑竹:请问我有一台A540-15k的变频器上电正常,只要一起动就跳闸显示符号EOC1或EOC3(电机拆掉),是不是电源板坏了,维修多少钱,换新板多少钱。请回答,谢谢。

网友A:
你能确定模块没问题吗?以前维修过吗?如果模块没事则大多是光隅问题!

楼主:
模块没有问题,我会测的。我没有修过,我是一个自动化厂家,变频器坏的很多,有过类似的问题是菱电修的,多时换电源板成本比较高

网友B:
先初始化试试

网友A:
换板就不算是维修!保修期内换板就最好,否则尽量要把板修好,这个故障的元件损坏程度可大可小,如果是被雷击的则最好是换板!

网友C:
报警是加速减速过电流。脱开负载,再运行,测量U.V.W有没电压输出,有请测量三相交流电的平衡,没有请检测用1欧姆测量UVW与PN之间的单向通以及各阻值是否等。

网友D:
如果模块检测没坏,那多半是电脑板有问题!

网友E:
光藕或7800有没有问题。

网友D:
电源不可能有问题,最大可能是驱动坏了,

网友F:
如果你是北京的客户的话,可以和北京慧博伟业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他们可以维修所有的工控设备。电话01088459350

网友G(2005-11-11):
先查模块再查驱动板!

网友H:
换三个模块看一下,有可能是模块的问题。

网友I(2005-12-14):
驱动电路损坏,

网友J:
阿羊你能修复ABB600 NINT-46 C板(PPCC LINK)故障吗?

网友J:
阿羊有其他联系方式妈?

网友K:
模块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L:
小问题.一排大电阻共四路,三路为上桥检测,一路为P检测.大电阻(大概270K一个)有一个有问题就会报,P检测也一样.驱动电阻坏也会报.LM339  LM393坏也会.

网友M:
有可能是电源板上的元件有坏的,你在仔细检查检查,如果不行,我公司是专业维修各品牌变频器的,咱们可以做永久客户关系的,电话053186560959转8008,段

网友N(2006-04-14):
这样的好贴没人跟贴吗

网友O:
我修过同类问题,一般都是IGBT驱动光偶性能不良,全换掉就好了。

网友P(2006-10-21):
有没有武汉的,以后可以多交流一下

网友Q(2011-05-27):
检测电路故障,查啊~~~ 小问题.一排大电阻共四路,三路为上桥检测,一路为P检测.大电阻(大概270K一个)有一个有问题就会报,P检测也一样.驱动电阻坏也会报.LM339 LM393坏也会.